[电源] 漏电,接线检测仪,左边的一个灯微亮,是接地不好吗?更新现场图片了

楼主(2021-12-22):
测试单位的电动车充电棚,最左边一个灯微亮,中间和右边的灯正常亮,亮度一样,左边灯的亮度明显比另外2个灯低,看图示如果全亮是相地错并却地,这是缺地还是接地不好啊,没带万用表,用万用表测量火地,如果接地良好应该是220V吗?

就是用的这款测的。

测出来如图所示,左边的灯微亮。

现场图片

万用表测量结果如下

火零211V

火地208V

零地有9V电压,这是接地不良吧?

网友A:
拆过这个,有详细原理分析,你可以参考一下~
https://www.mydigit.cn/thread-109949-1-1.html

网友B:
这种情况也很正常,我也遇到过,不太影响正常使用。
2019年,我在我爷爷家的时候,拿这个测了一下厨房、客厅、卫生间的插座。客厅的墙插就是这样情况(中间的灯亮,左边的那个微亮)

65W PD+GaN

楼主:
引用 网友A:
拆过这个,有详细原理分析,你可以参考一下~
https://www.mydigit.cn/thread-109949-1-1.html ...

感谢大佬,明天带万用表再测下,怀疑就是接地不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种情况也很正常,我也遇到过,不太影响正常使用。
2019年,我在我爷爷家的时候,拿这个测了一下厨房、客 ...

又测试了办公室的插座,也是最左边微亮,亮度没有车棚的高,微微亮。

网友A:
引用 楼主:
感谢大佬,明天带万用表再测下,怀疑就是接地不好。

别客气,你没说太清楚,是左面灯微亮,中间和右面的什么状态?最右面也是微亮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又测试了办公室的插座,也是最左边微亮,亮度没有车棚的高,微微亮。

嗯。其实这也不耽误用。

这......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别客气,你没说太清楚,是左面灯微亮,中间和右面的什么状态?最右面也是微亮吗? ...

左边的微亮,中间和右边的灯正常亮度,亮度一样,左边灯的亮度比另外2个明显低。明天去拍个照片。

网友:
没可能吧,,真这个描述 线序  不得  乱得不行了

网友:
我觉得正常情况是不应该微亮,微亮就可能地线没接好

网友C:
万用表测吧,接地良好的话,火线和地线之间的电压是跟火线和零线电压一样,然后零线和地线电压0V或者5V以内。如果是火线和地线之间150-180V左右那就是地线没接。刚处理了自家阳台洗衣机漏电,发现地线在吊顶内悬空没接到强电箱地线排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万用表测吧,接地良好的话,火线和地线之间的电压是跟火线和零线电压一样,然后零线和地线电压0V或者5V以内 ...

我同样的问题,电饭煲漏电,检查厨房地线应该断了,应该是打洞整断了,从卧式地线引根线到厨房搞定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同样的问题,电饭煲漏电,检查厨房地线应该断了,应该是打洞整断了,从卧式地线引根线到厨房搞定 ...

空调外机正好在洗衣机上方,就从空调外机上引了一根地线,就是露在瓷砖外面难看了些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别客气,你没说太清楚,是左面灯微亮,中间和右面的什么状态?最右面也是微亮吗? ...

测量了零地有9V,应该就是接地不良了吧?

网友E:
不懂,零线和地线居然有正9V的电,零线总不能带负电吧!难道地线没有接地有轻微漏电?

网友:
集中充电用的插座都是主机用可控硅控制,而且只断火线,指示灯微亮很正常,除非用继电器控制零火同时断。

网友:
引用 楼主:
测量了零地有9V,应该就是接地不良了吧?

零线带电~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不懂,零线和地线居然有正9V的电,零线总不能带负电吧!难道地线没有接地有轻微漏电? ...

交流电哪有正负之分。网上说零地要小于5V才算接地正常,我测出来是9V属于接地不良了。

楼主:
因为买了台五菱宏光miniEV,不知道能不能正常充电,所以提前测下接地情况的,具体还要到提车了才能知道

网友:
引用 楼主:
因为买了台五菱宏光miniEV,不知道能不能正常充电,所以提前测下接地情况的,具体还要到提车了才能知道 ...

哦 地线带电,打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