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类] DIY一款炫酷的桌面触摸幻彩灯

楼主(2021-12-22):
刷视频看到国外有人做了个桌面星空灯, 效果超级炫, 看视频是用现成的触摸模块一个个接线拼凑成的, 那工程量......  于是自己DIY了一款.一个单元板尺寸10*10cm(可以JLC免费薅)包含25个点阵, 为了节省成本, 单片机用的是OTP的, 几年前买的库存,0.15RMB, 单片机平时休眠,减少待机电流, 触摸唤醒后灯亮.单片机输出PWM控制灯珠负极,等触摸释放出渐暗效果,

第一步, 了解原理:触摸芯片用TTP223, 灯珠用5050 RGB灯珠, 加个单片机检测触摸信号,控制灯珠出效果 ...

第2步,画板打样, 25个点阵一组,10*10CM  JLC免费薅5片

板子正面留孔放灯珠

板子背面触摸焊盘

打样回来焊灯珠

焊接好的效果, 触摸焊盘和灯珠齐平

使用效果

2楼更新效果动图
11楼更新程序代码

楼主:
2楼继续, 拼接好单元板后调程序, 调灵敏度, 最终效果不错, 后续再多拼接几块, 加导光板封胶.完美!  不知道传视频.上传几个效果图,谢谢观赏!

后面继续增加单元板面积, 一个桌面尺寸是1800mm*600mm,一个单元板尺寸100MM*100MM, 铺满桌面要18*6=108块单元板,  一个单元板25个点阵,铺面桌面共108*25=2700个点阵,需要触摸芯片和单片机各2700个 大工程.

网友A:
灵敏度弄高一点能不能感应水蒸气?

楼主:
引用 网友A:
灵敏度弄高一点能不能感应水蒸气?

TTP223可以调节灵敏度.中间隔10MM厚的玻璃感应没有问题,水蒸气应该可以感应到,

网友:
要是半夜里自己乱闪不瘆的慌吗?

网友B:
能上传分享单片机程序代码就好了

网友C:
这个牛逼了,做好得多久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能上传分享单片机程序代码就好了
考虑到成本, 单片机用的应广的PMS150C  OTP的芯片,之前买的0.15RMB, 用的miniC写的,   可以用其他单片机替换, 程序很简单的,附上程序供参考   附件一个的灯的程序, 一个是控制器的程序, 通过控制器切换灯的颜色。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牛逼了,做好得多久啊

JLC免费打板了5块, 拼接了4块, 焊接要花点功夫, 后续批量的话可以外发贴片

网友:
你如果是大面积的话,为啥不直接用触摸屏。。。。控制起来也比较简单。

网友D:
应广熟 烧录器贵没得搞啊

网友:
10*10薅羊毛有点过分了啊!
不过相对那些打10*10的铝基板拼图来拼桌面垫板的,你这好像比他们又强了一点

楼主:
引用 网友D:
应广熟 烧录器贵没得搞啊

可以用其他单片机替换, 只是成本相对于高点, 注意程序要休眠, 不然点阵一多待机电流就可观了

网友E:
要是修改一下代码,扫过的地方常亮,再做大点阵的话是不是可以当写字板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要是修改一下代码,扫过的地方常亮,再做大点阵的话是不是可以当写字板了。 ...

这主意不错, 程序再加个模式切换就行.芯片用的OTP的, 只能下个版本改进

网友:
引用 楼主:
可以用其他单片机替换, 只是成本相对于高点, 注意程序要休眠, 不然点阵一多待机电流就可观了 ...

请教下,我们公司的用的那种拼接大屏,开机不发送信号的话功耗高吗?控制分两部分,一个是上电,一个是电脑端软件控制同步hdmi输入信号。这时候只上电,不加信号的功率应该比较小吧?起码全黑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