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给电动车装的GPS定位器总是不准。

楼主(2021-12-22):
拼多多上几十块钱一个,据说是终身免费的,但定位不是很准,偏差比较大,停着的时候还会跳动位置,不知道是哪方面的原因?

网友A:
这些便宜的玩意哪有什么GPS定位,大多数都是使用移动信号定位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些便宜的玩意哪有什么GPS定位,大多数都是使用移动信号定位的。

GPS定位才是最便宜的吧?

网友B:
来图。。。。有可能安装位置不好,遮挡了。如果像1楼说的。。。廉价基站3角定位的就没话说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来图。。。。有可能安装位置不好,遮挡了。如果像1楼说的。。。廉价基站3角定位的就没话说了 ...

不是安装的那种,就是一个小黑盒子,放在抽屉里面,内置电池的。

网友C:
可以拆开看看有没有GPS模块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以拆开看看有没有GPS模块

拆了就没有售后了。

网友:
这种便宜的就是基站定位,不准是正常的。几十元的东西不要指望多准。

网友:
基站定位一张卡就可以了,GPS的话还要很多外部芯片,成本能少一分就省一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