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电] 5800U集显15寸本可以用45W电源么?

楼主(2021-12-22):
原装是2脚的方黑块65W的,插墙上一个电源要占两2个插位,看到网上有45W带线的,电源本体只比手机充电器大一点,可以接电源线,就是不知道功率够不够用?

网友A:
一般来说如果不同时充电45W也是够用的,不过用这个比如买个氮化镓的65W,也没有多大啊。

网友B:
能用,就是充电慢点而已。只要是PD协议就行。

网友C:
可以 独显笔记本用品益计量插座测试 25 - 30W ,既然买新的 最好大一点  ……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来说如果不同时充电45W也是够用的,不过用这个比如买个氮化镓的65W,也没有多大啊。 ...

氮化镓一般都是插头在电源上,使用不方便。

网友:
65w氮化镓也不错啊  pd诱骗出20v
或者买个电源延长线

楼主:
引用 网友B:
能用,就是充电慢点而已。只要是PD协议就行。

谢谢,一般是插电用,要求不高。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以 独显笔记本用品益计量插座测试 25 - 30W ,既然买新的 最好大一点  …… ...

5800U满载25W,感应45W应该是够了。

网友:
可以,,我也这样用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5800U满载25W,感应45W应该是够了。

  够  充电头要品牌的  不然各种稀奇古怪事情  ……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一般是插电用,要求不高。

五代锐龙的,自带充电器应该也是PD的吧?反正PD的只要有你那个电压就行。

网友:
最好还是用65瓦的,瓦数不够电脑会从电池借电,老这么借影响电池寿命

网友:
氮化镓的65W也不贵 体积也很小 充电脑手机都可以

网友:
实测4800U的Thinkbook集显轻薄本实际功耗也就23W左右,正常开一个游戏后台,前面开一个浏览器

网友:
实际充电的时候也就3、40w,我4800h的都这么点,你5800u的更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