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 来维修一个大功率的充电器~特斯拉充电桩

楼主(2021-12-22):
特斯拉充电桩烧了,上电指示灯都不亮。售后不保,也不提供维修只给半价以旧换新。全新8k半价也得4K,死马当活马医拆开发现是保护电路保护了,压敏电阻和保险电阻炸了。临时换了个电阻,拆掉压敏电阻上电灯亮了,WIFI也能搜索得到了。试下充电一切正常,就等原件到了再换上去。

网友:
对于厂家来说,半价换新好处多,当然不给你维修啦。
1、虽是半价,但仍然是极高利润,所以既赚了名声又赚了钱。
2、有些维修后的可靠性会降低,造成安全隐患,换新把意外可能性降到最低。
3、换新节省时间成本,间接又赚钱。

网友A:
这就是有钱人和装有钱人的世界,反正我是看不懂,宁可花大钱也要去用这样的东西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就是有钱人和装有钱人的世界,反正我是看不懂,宁可花大钱也要去用这样的东西 ...

哈哈哈,公司的车。我们打工人买不起。

网友B:
话说  电子原件 的寿命 和质保 多长时机  到现在 我也搞不懂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话说  电子原件 的寿命 和质保 多长时机  到现在 我也搞不懂

才装几个月而已,就因为电箱被移动过位子就不给保修了。

网友:
这货就是 空开+漏保 的功能

网友C:
做工用料看着非常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C:
做工用料看着非常不错。

8K啊,不用点东西怎么卖那么贵

网友D:
我擦,这个abc的3相在继电器后边离得这么近,还没有任何防护,
真是胆子大阿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擦,这个abc的3相在继电器后边离得这么近,还没有任何防护,
真是胆子大阿 ...

不这样子设计,库存卖不出去

网友E:
显示220V也是三相充电?
设计的很有才,我很佩服。没看到WiFi组件。

那个铜排爬电距离不够吧,有些公司24V都没这么近。。。要么这是半成品,中间那一相会包塑再二次注塑?加个塑料托架卡着凹凸耦合?
插座也不防呆,难道以后中间改成T型,插插错了插不到底?

紫铜接头好评,
都啥年代了还塞铜,90年代都淘汰的工艺,塞铜还要打螺丝紧固胶,多麻烦。买亚洲岛国的塑料专用紧固件根本不会爆螺丝柱这种事情。。。当然规格要对。
电箱物理保护没做全,充电线还是有可能划破。。。

这厂子工程师真够费劲的。自己做是没错。我超支持。但充电不是核心技术。
要我批量上来了,外壳前后一套,找突破,公牛,BYD。
内部电路找航嘉,台达,雅达。
定义好SPI+供电接口,就FPC软小板,车通讯小板(贴,排线,排针连在大板上),再找另外的做,可以自己烧程序。
SPI对底板通讯设好限流,剩余电流值。
底板(限值))正常不正常,电流温度电量SPI传回来就是了。
啥继电器选型,供电物料,采集精度标定,咋搞能过3C认证,电源厂比这稳多了。当然继电器和剩余电流组件也能指定来源。

别说电流采集ic了,底下电量电压采集ic,单片机,电源ic整个都能妥妥的。安规过不了,人家电源厂,本来有的就是手插,直接给打硅胶纯手工插上定制的90度麦拉片都能给搞定。。。
隔壁水果公司,啥都是独特技术,没一个电源自己做的。。。不过协议芯片是定做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就是有钱人和装有钱人的世界,反正我是看不懂,宁可花大钱也要去用这样的东西 ...

现在毛豆三也不是啥有钱人开啊  就正常家用车为啥就不能买了?市场经济就不用一天用啥情节来限制别人。

网友:
这充电器也太简单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擦,这个abc的3相在继电器后边离得这么近,还没有任何防护,
真是胆子大阿 ...

问题是用坏了他们不保,只能换新的

网友F:
引用 楼主:
问题是用坏了他们不保,只能换新的

他如果认定你挪了位子,他不保,你还真没有办法。
不过除非公司是你的,否则不建议自己维修,帮公司省钱的风险很大... 除非就这是你的工作.  当然楼主的技术还是相当哇塞的 ...

楼主:
引用 网友F:
他如果认定你挪了位子,他不保,你还真没有办法。
不过除非公司是你的,否则不建议自己维修,帮公司省钱的 ...

这也可以说有点联系到我的工作吧,给公司专门维修来的。

网友F:
引用 楼主:
这也可以说有点联系到我的工作吧,给公司专门维修来的。

那还好,否则容易吃力不讨好,关键还有不能因为这个影响车子充电安全,因小失大

楼主:
引用 网友F:
那还好,否则容易吃力不讨好,关键还有不能因为这个影响车子充电安全,因小失大 ...

但愿没有问题吧,用了这么多天了都一直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E:
显示220V也是三相充电?
设计的很有才,我很佩服。没看到WiFi组件。

看到过一个充电桩公司,都是自己做,比你找那些大厂代工的便宜的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