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请问高手这个贴片元件是什么?t7f-63

楼主(2021-12-22):
日本的一个设备上的,能看到t7f,还有一个63
但是淘宝上搜索不到。
请高手指点。

另外日本人也很鸡贼,在芯片上涂了东西,好像不是油漆
我用刀片刮开看不到型号,不知道涂得的什么

网友A:
没看出来你问的是哪个东西
如果是哪个8脚的无字元件
我赌10M,它就是个MOS管

网友B:
跟,赌10M,是个MOS管

网友C:
丝印t7f应该是2N7002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丝印t7f应该是2N7002

谢谢,请问您是在哪里查到的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看出来你问的是哪个东西
如果是哪个8脚的无字元件
我赌10M,它就是个MOS管 ...

那个3脚的Q4

网友:
去深水宝搜索

网友D:
引用 网友B:
跟,赌10M,是个MOS管

他要问什么?你就知道啦,牛逼啦

网友:
引用 网友D:
他要问什么?你就知道啦,牛逼啦

  专家更牛X

楼主:
现在的半导体生产厂家也不知道啥意思
一个2N7002的丝印至少有一二十种
怎么就不能统一一下。淘宝也搜了一下,12W,702,702,K72之类的容易找到,但是T7F的真是找不到,
不知道大神是怎么查到的

网友D:
会不会是bsr15 是t7
bsr16是t8 都是pnp三极管 ,后面那个是生产地 如p香港 t马来西亚 w中国  f不知道

楼主:
引用 网友D:
会不会是bsr15 是t7
bsr16是t8 都是pnp三极管 ,后面那个是生产地 如p香港 t马来西亚 w中国  f不知道

4楼的高人说的是对了,是2N7002
但是我是从网上一份图纸上看到的

Q4是MOS管,不是三极管
T7F网上找不到
不知道是不是有什么产品手册
或者找那种专门卖器件的人那里查到的

网友D:
引用 楼主:
4楼的高人说的是对了,是2N7002
但是我是从网上一份图纸上看到的

看来确是是2n7002f,应该是恩智浦公司的,这个公司停产很多型号,标记又不同,然后又和飞利浦公司扯不清道不明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看来确是是2n7002f,应该是恩智浦公司的,这个公司停产很多型号,标记又不同,然后又和飞利浦公司扯不清 ...

感谢!

不得不吐槽相同的一个型号不同的厂家搞出这么多丝印
真是害死搞维修的人啊

网友D:
引用 楼主:
感谢!

不得不吐槽相同的一个型号不同的厂家搞出这么多丝印

有没有发觉,明明就是个原理很简单的电路,就因为不知道型号没法分析工作情况,却因为丝印犯了难,不敢轻易下手更换,担过大量时间找型号!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有没有发觉,明明就是个原理很简单的电路,就因为不知道型号没法分析工作情况,却因为丝印犯了难,不敢轻 ...

是啊,3个脚的器件
可能是MOS管,可能是三极管,也可能是二极管
甚至可能是芯片
不知道型号完全没法处理
随意冒险的去更换可能造成问题扩大

楼主:
引用 网友D:
看来确是是2n7002f,应该是恩智浦公司的,这个公司停产很多型号,标记又不同,然后又和飞利浦公司扯不清 ...

通过不断努力,终于找到你这个图片是哪里来的了
不容易啊
谢谢了,电路板我前几天就修好了,用其它型号代替工作正常

网友:
引用 楼主:
通过不断努力,终于找到你这个图片是哪里来的了
不容易啊
谢谢了,电路板我前几天就修好了,用其它型号代 ...

哈哈,早说嘛,直接问我就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