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前段时间收的一个ebc-ah,亮点自寻老铁们

楼主(2021-12-22):
之前询问了一圈,发现官方发的ebc最便宜的都要200左右吧。最后有位老铁说有闲置的,收这货就图的配套的上位机软件功能强大,准确说是可以反复冲放记录数据功能。
到手没注意,烧了一个充电mos,其实当时这个机器效率低的感人,19v供电时候,大部分功率都是机器内部消耗了
比如我需要3A充电锂电,那么(19-4.2)*3,那么最低又44.4瓦消耗在机器自身了。(听说后头改了DCDC充电)
发几张折腾的图,聊表记录下,亮点自寻,加粉奖励哦。

充电管型号

板子

有网友反映上面那个大电阻也是温度感人

壳子不错,小巧紧凑。

最后,亮点自寻,加粉奖励!

网友A:
围观暗黑破坏神ddss

亮点就是楼主家的果盘是好几层的

网友:
不得不说 焊功太渣了

网友B:
楼主大拇指上的开壳工具该翻新了

网友:
亮点就是楼主焊的真渣,应该是烙铁不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围观暗黑破坏神ddss

亮点就是楼主家的果盘是好几层的

ddss啥意思?
好眼力,但不是。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大拇指上的开壳工具该翻新了

啊?啥工具?脱皮了么是说

网友C:
这焊工实在太感人了,都快赶上我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焊工实在太感人了,都快赶上我了

哈哈,我把老铁们的评论发给原来焊接的老铁,不知他作何感想。。。

网友D:
亮点是亚克力壳子?

楼主:
引用 网友D:
亮点是亚克力壳子?

非也非也,估计得熟悉这个机器的人才知道。

网友E:
怎么看起来像是开源机器的样子。

楼主:
引用 网友E:
怎么看起来像是开源机器的样子。

10来年前作者爱在筒子论坛发言,更新开发情况,后续变成公司运作,直接商品化,反而没啥玩头了。

网友F:
壳子ebc-ah板子上是ZKE智控难道这就是亮点。。。。。。还是我孤陋寡闻了

网友:
烙铁功率有点低,焊锡没熔好

网友:
这康铜丝有个性

楼主:
引用 网友F:
壳子ebc-ah板子上是ZKE智控难道这就是亮点。。。。。。还是我孤陋寡闻了

不是的,我就说了吧
亮点就是 换下来的是p沟道的管子,结果我上的250n是n沟道的管子,上电就被击穿了

网友G:
好高级的鸡鸡!
原来亮点这么深

楼主:
引用 网友G:
好高级的鸡鸡!
原来亮点这么深

这鸡鸡充电效率太低,后来的应该是改进了充电效率

网友:
这玩意没有反接保护,我的被我接反过现在不准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