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为何网线绿白线和蓝白线对换,就是千兆和百兆的区别?

楼主(2021-12-22):
自己做了条网线,568B接线方案做的水晶头,网卡自动识别是千兆的网络速度,光纤千兆套餐测试可以去到接近900Mbp。但发现如果绿白线和蓝白线对换,用测线仪测试,1~8线都是按顺序正常通畅的,但网卡自动识别网络速度就变成百兆了。请问是什么原理呢?

网友:
某色白和某色是一组的,你把绿白和蓝白互换,那么1236中36没成一组,4578一样的情况,最终就成百兆的了。

网友A:
双绞线是1对对的,每一对双绞才能抗干扰,因为是差分信号。如果不是按对,那么短距离可能能传输,稍微长点信号畸变就没法传输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双绞线是1对对的,每一对双绞才能抗干扰,因为是差分信号。如果不是按对,那么短距离可能能传输,稍微长点 ...

明白了,就是双绞线的原因,线不单是要通,而且要绞在一起通,才能抗干扰。
网卡自动识别也是根据这个差分信号来识别网速的吧?

网友:
楼上正解,不是双绞的线,实测哪怕只有3米也不能跑1000兆。仔细看,4对线的双绞密度还不同的,棕色最稀疏

网友:
应该是非同一组线,你的信号干扰错误率就高,所以就自动掉速了。同一组线绞一起,就可以抗共模干扰,错误率低就能上千兆。

网友B:
8根线的网线水晶头,其实只有四根线起作用。

网友:
568b是有标准的,所有的都要符合这个标准

网友C:
为什么我感觉是撸主的线质量太差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为什么我感觉是撸主的线质量太差了???

说不定蓝色那对线是铁线。以前碰到过一次,绿色线给老鼠咬断,就用蓝色那对线来代替,做好用测线仪测试1236全通的,就是插上电脑网络显示未连接,排除电脑问题,百思不得其解。搞半天才发现网线是四铜四铁的,加上网线有2,3十米长,造成这种奇葩的故障。

网友:
只要2头线序一样就是千兆,识别是没有问题的,只是传输速度有影响

网友:
引用 网友B:
8根线的网线水晶头,其实只有四根线起作用。

千兆8根都是需要的。百兆只需要4根

网友D:
很多网线 蓝色咖啡色 都是铁丝, 橙色绿色至少镀铜

网友:
引用 网友B:
8根线的网线水晶头,其实只有四根线起作用。

不懂装懂让人笑话!

网友:
引用 网友D:
很多网线 蓝色咖啡色 都是铁丝, 橙色绿色至少镀铜

还有这个套路

网友:
引用 网友B:
8根线的网线水晶头,其实只有四根线起作用。

千兆时,8根线都有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