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6000W商业电磁炉维修,换一块3500W的主板可行吗

楼主(2021-12-22):
有台6000W的商业电磁炉,平时只用低档位。现在主板故障了,换一块3500W的主板,可行吗?(主板故障是应为浸水,暴了)

网友:
理论上应该是可以的。

网友:
首先 面板显示 按键控制电路是不是一样的。
其次 炉盘的电感量 或者 线盘的线的粗细对电路有没有影响。

网友A:
不行的,,,,低档峰值功率还是6KW,不知道效果如何

网友:
理论上是可以的

网友B:
线盘也一起换就可以

网友C:
同时换线盘和谐振电容应该还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B:
线盘也一起换就可以

是指加热铜线吗?线盘不在主板上,如果以后只用低档位,不换线盘可以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行的,,,,低档峰值功率还是6KW,不知道效果如何

低档好比2KW,只用低档,没有试过行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C:
同时换线盘和谐振电容应该还可以。

那等于全换了

网友:
6000与3500的线盘不会相同,所以换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