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一组电动车电池,准备组大艺款电池盒

楼主(2021-12-22):
隔壁修车店拿来一组72V电池,拿过来拆了准备组2个大艺版电池盒,测了内阻30毫欧左右,请教大家,这样适合电动工具吗?刚刚组装好的点焊机,裸奔中

网友:
车都用了电动工具能有什么问题

网友A:
30毫欧的电池?用在电动工具上不是很猛,但是可以试下2并或3并。

网友:
内阻大了,3并应该可以

网友:
内阻有点偏大,用在电动工具上还是可以的,总比没有强。

网友:
3楼正解,电动车锂电池一般放电电流没有电动工具电池大,因为它都是靠多并来提升电流输出的,算半动力电池吧,一般用用是没问题的,但干重活输出有点不够给力,起码2并或以上效果可以拉满

网友B:
点焊的焊点时间有点长,焊点已经变色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点焊的焊点时间有点长,焊点已经变色了

说的没错,这个是测试用的电池

楼主:
引用 网友A:
30毫欧的电池?用在电动工具上不是很猛,但是可以试下2并或3并。

组2个15节大艺款电池,3并5串,应该没多大问题吧

网友:
我刚组了一个牧田款,太行锂电的18650,2并不怎么样

网友:
这内阻至少要3并

网友:
内阻高,可能是3c或者5c的电池。大电流能力比较弱。用在电钻和电扳手上还可以。要是用在角磨或者圆锯上可能频繁保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