移动送的光猫h1s-2首拆

楼主(2021-12-22):
移动送的光猫,居然还是双频的,它的好铁汁h1s-3就很一般了,只有单频。这个h1s-2用过觉得很不错,即使是用光猫拨号,用光猫自带无线5G速率也能达到400mbps,用路由器拨号后网速能高一点。搞不懂数码之家图片为什么会反转??迷惑行为。。。5g芯片散热片自己加的
CPU是中兴自研zx279128,5g是mt7612en,2.4g是mt7603en,天线是那种双频两根线合在一起,我觉得信号倒是不错,5g还是可以的,但是原机子散热有点拉胯,因为无线芯片和CPU发热还是很大

网友:
数码之家不认图片里的旋转标记,看看属性就知道了里面的方向有个角度。

网友:
我们这边的光猫都是借用的,不用要还的。

网友:
我们这的光猫是收100元押金的!

网友:
基本上都是中信的

楼主:
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2546272&fpage=4
这个才是首发,原来老站有人发过了

网友(2024-06-22):
不知道能否加天线延长线

网友:
手残党路过,学习一下

网友:
感谢大佬分享,感觉中兴芯片发热都大。。。

网友(2024-08-18):
这散热也太省了

网友(2024-11-01):
中兴128方案

网友:
中兴,发热耗电都是一绝,跟博通有一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