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个最新不兼容欧标的86面板,HONYAR五孔插座,附设计16A插。可.....

楼主(2021-12-22):
不兼容欧插

三脚防触电挡板不使用接地脚引导。

这款进行了彻底修改,有的只改面罩也行的。

目前10A 16A不易区分辨识。容易混淆,据说有可能把接地改成类似美日小直径圆脚,做IEC申请。
200~250V 16A 可能用处越来越多。改改也成本上比欧,英,美25A有优势。
面板过度期可做旧16A兼容,最终可实现10A三脚插头插不进,美日插头插不进。
16A插头具有独特辨识度有利于国际推广。争取美日200V,和国内空调,热水器电动车家用充电。
16A用量少,改动成本小,毕竟都是新房新空调买个插座不花大钱。

有更好的也可投稿。。。

网友A:
单向不接地,用2脚平插,单向接地,用三角斜插.互不相容,不能插上.真是不知哪位高人研究出的的.其它哪个国家的2脚和3脚不是互相兼容的?非得搞这个特殊化.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单向不接地,用2脚平插,单向接地,用三角斜插.互不相容,不能插上.真是不知哪位高人研究出的的.其它哪个国家的 ...

确实觉得奇怪,学澳标又不彻底,反而插孔太多有安全隐患。统一为16A插很好,插脚后半部包塑,防止误碰。

网友:
引用 网友B:
确实觉得奇怪,学澳标又不彻底,反而插孔太多有安全隐患。统一为16A插很好,插脚后半部包塑,防止误碰。 ...

现在国标电动车慢充桩,直接按照三相电设计,粗脚有5个,3相线1零线1地线。

结果几乎就没有装三相慢充桩的,预留的两根相线几乎没人用。

网友C:
我觉得就应该取消16A三脚,改用空调专用那种带锁定的插座。
这样普通插座能安心用1.5平的线,专用插座不怕无良商家给你装10转16,但是16转10因为16方向有锁定,所以能做的很稳固。
给全社会的资源节约是非常巨大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单向不接地,用2脚平插,单向接地,用三角斜插.互不相容,不能插上.真是不知哪位高人研究出的的.其它哪个国家的 ...

每个时期都有特殊的状况。。。

楼主:
引用 网友B:
确实觉得奇怪,学澳标又不彻底,反而插孔太多有安全隐患。统一为16A插很好,插脚后半部包塑,防止误碰。 ...

16A 插脚太大。浪费资源。。。

现在10A在国际看也挺先进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觉得就应该取消16A三脚,改用空调专用那种带锁定的插座。
这样普通插座能安心用1.5平的线,专用插座不怕 ...

这跟用什么线没关系,啥面板都能用1.5平的线。。。带锁定的也能用。。。

具体你说啥不太懂。。。
16A以上的确除了某阿姨空调,其余都是锁螺丝的。一般用86面板断路器。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跟用什么线没关系,啥面板都能用1.5平的线。。。带锁定的也能用。。。

具体你说啥不太懂。。。

我这有25A的大三脚插头,还有一种几乎占满86面板的巨大三脚插头,比380的插头还要大一圈,没注意看多少安的。回到话题,我觉得16A的没比10A的大太多,10A的插脚太容易变形了,直接取消日标2脚和10A三脚,统一为16A插座,2脚3脚共用面板,稳固性安全性都会有提升。至于浪费材料问题,我们的标准已经比谁家都节省材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这有25A的大三脚插头,还有一种几乎占满86面板的巨大三脚插头,比380的插头还要大一圈,没注意看多少安 ...

这种大动作要考虑以往兼容性的。

要减少损失。老86面板,老插头要尽量保留,不可能颠覆吧,这么多存量。
目前这情况,像你说的,最优化就是新生产的小于10A电器全用三脚,接地可以是塑料或者不锈钢金属。
然后等插座不需要地线引导了再把接地脚改成可选,或者就一直只有三脚,不存在2脚插头。

但作用有限吧,这么多年也没啥损失,铜是可回收的,不能说纯浪费。现在不兼容欧标,10A面板已经各方面挺不错了。

(顺便说下为什么插头不能做小插座可以,因为插头爬电距离小,插座可以用立体挡板增加爬电距离)

网友:
这也能发帖?

网友C:
引用 楼主:
这跟用什么线没关系,啥面板都能用1.5平的线。。。带锁定的也能用。。。

具体你说啥不太懂。。。

我是指前面说取消10A,全改16A那个,全都16A的,那就得放2.5线是吧?
空调柜机现在像样的大企业都送锁定插头了,美的格力海尔海信都是,只是各家都不一样,不过这不是重点,重点是能锁定,这就把最大的危险——大电流下松动烧毁的问题解决了。
这样还有个额外的情况,本来市面上很多10转16,如果16改成巨大沉重的锁定插,那么10转锁定插就变得非常难以制造和使用,等于杜绝了这种不安全的用法。

网友D:
个人感觉没必要区分16A和10A,同一尺寸就好,要做的就是增加插座的过流量,就是取消以前的10A,一律改用16A,按理来说在中国,插座是装修时才会购买的,而从10A到16A用的成本在装修过程中完全可以忽略不计,不要说现在16A插座比10A贵好多,那是因为量决定价格。其实两者的差异无非是那一点点铜的厚度。从安全的角度来考虑,会安全很多。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是指前面说取消10A,全改16A那个,全都16A的,那就得放2.5线是吧?
空调柜机现在像样的大企业都送锁定 ...

别这么说,只有格li这种企业送锁定插头。。。别的都是带铜套防松的电线头。单说那个产品,只要我足够暴力,可以把地线插到火线的洞里面,三个洞没有足够坚固的防呆,所以专业人员用合适。
估计要不是关联企业,早就不送了。。。锁不锁定不是根本性问题,很多地方电开水器三相电一样是不锁定插头
,没啥问题。我个人觉得您的使用环境,用曼奈克斯16A单相,三相五线工业连接器比较合适。
有86转换面板的,插座水平30度朝下安装,带锁扣的。

家里建议用86面板断路器直接接线,没人柜机要到处跑。

我不觉得你的想法有太高可操作性,格力那玩意说起来就是非标,接触面积啥的和16A差不多。
我个人认为最大的好处就是避免滥用,因为这种插座配的断路器一般是25~32A。防脱(相比直接用螺丝拧上)对于柜机有啥用?

其实是参考美标医用高可靠连接器设计的。在医用和工业上是挺好的设计,1比欧洲工业连接器紧凑,2体积和成本都可以节省。3开口小可以防止异物进入。个人建议设计改进足够成熟,成系列,公开标准免费无需申请。可向公共卫生间,商业电器,物业公共场所,铁路地铁临时性半永久专业设备(如特定位置暖气,商场临时摊贩)

民用个人认为没必要(1操作难度大,要对角度,旋转,旋转不到位一样有问题。2故障率,公共场所插头拔不下来,或者暴力是用容易坏。3!!!容易把插头线扯断,造成短路,或者面板从底盒扯下来漏电4如有解锁按钮容易传播bingdu,而且不好打扫)目前扁口10A五孔面板挺好的。人家还磁吸接头呢,90%民用连接器都是不锁定的。

网友E:
依在下愚见,直接过渡到美标,加上插脚包胶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E:
依在下愚见,直接过渡到美标,加上插脚包胶即可

你这是想美日电器游客来了,统统烧了,好促进电器销售啊。。。秒啊

网友E:
引用 楼主:
你这是想美日电器游客来了,统统烧了,好促进电器销售啊。。。秒啊 ...

现在不带极性区分的美标UL插脚也能插国标两孔……

楼主:
引用 网友E:
现在不带极性区分的美标UL插脚也能插国标两孔……

他们现在两脚加宽了。有些插不进。。。
嗯毕竟面板(插座)三孔的样子,长得不一样,正常人会再确认一下吧。。。

然后毕竟设计者要面子的,一样了多不好。。。所以感觉东南亚220V+美标很奇怪。但我guo当年也经历过这样的时候啊,当时美日标就没有接地,只有两插,学什么都只能先有样学样,那时候正常的。。。

如果真要完全杜绝也只能把两插电器插头改成后出线(非下出线)的迷你三插。但目前没必要吧,大家都已经习惯了。

所以路走歪了,除非撞墙,往正确的方向改说不定会往回走或者要越野,没路走,才能走回原来的大路。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个人感觉没必要区分16A和10A,同一尺寸就好,要做的就是增加插座的过流量,就是取消以前的10A,一律改用16A ...

全部16A,你就得全部至少放2.5的线,按现在每房一路的习惯,这一路进线起码得4平方以上。

网友:
引用 楼主:
别这么说,只有格li这种企业送锁定插头。。。别的都是带铜套防松的电线头。单说那个产品,只要我足够暴力 ...

插头损坏的原因大部分是1松动,2插接不到位。锁定就是用来干这个的,日标里两脚插也有个旋转锁定。
我倒也不是喜欢格力那种插头,不过对海尔美的的插头更没好感罢了。
以我这几年给电动车充电的经验,欧标那种粗柱子最耐用,无论是插头还是插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