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类] 做一个超级简单的电动机给小学生教学

楼主(2021-12-22):
用一个强度合适的漆包线绕若干圈,差不多就行了,注意要两头尽可能在一条直线上,尽可能保持线圈的平衡。

另找两节铜丝固定在一小段木头上作为支架,前端弯一下。

好了,可以把铜线捏在电池两端,放在一个强力磁铁上,

然后把线圈放在支架上,

运气好的话呢,线圈就转起来了,运气不好的话呢,只是抖动几下而已,那么在这种情况下用手拨动一下线圈就可以转起来了。
为了避免线圈左右乱跑,把线圈朝纸板的方向微微倾斜一下,用纸板抵住线圈,线圈就不会乱跑了。

那么问题来了,这是为什么呢?

网友A:
只有一半磁,把上面的补齐,还要电刷也没有改变方向

网友:
今天看视频看到一个奇怪的玩意,是用一根螺丝把两个轴承连起来,两个轴承外圈通电,它就转起来了,不需要外界磁场。

网友B:
为什么不需要换向就可以转起来?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为什么不需要换向就可以转起来?

这就是传说中的无刷电机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为什么不需要换向就可以转起来?

惯性

网友:
把铜丝绕5号电池大一点的线圈,顶部折下来放到电池正极,底下吸一块磁铁到电池负极,铜丝下端能触碰到磁铁,于是你有了一个简易电机

网友:
初三物理课本上的内容,漆包线只能刮一侧的绝缘,不然会直接短路 当时做过一个玩的不亦乐乎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为什么不需要换向就可以转起来?

因为我用了黑科技,交流电池!

哈哈,当然这是不可能的。
原理是这样的,漆包线的一头全部刮开,而另一头只刮开一半,留一半的漆包线。铜丝接触支架的时候,有电流通过,线圈转动,转到漆包线部分的时候,电流断开,线圈依靠惯性继续旋转,转到铜丝部分又通电,线圈又有劲儿转动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就是传说中的无刷电机吧

这是有刷电机  靠惯性绕过不通电的那一侧

网友:
上小学五年级时候 做过一次 还是很有成就感的

网友:
20年前都在玩了,初中课本上的东西,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为什么不需要换向就可以转起来?

好像是漆包线只刮了一半。以前初中好像讲过。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只有一半磁,把上面的补齐,还要电刷也没有改变方向

一端的漆包线绝缘层刮掉一半,就有电刷的功能了。另半圈靠惯性转过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