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修家里的苏泊尔豆浆机

楼主(2021-12-22):
  家里的苏泊尔豆浆机,买了有10年了。这十年来用少歇多,不过一直也兢兢业业,而且它对于我也是一段回忆,唉!不提这个了,,,,
  上个月家里老爸打来电话说想打豆浆呢一切都准备好以后发现豆浆机一直滴滴滴的响不会动作了,我让他检查了水位和上盖的微动开关,都没问题。于是我就让他先放那里吧,等我回去拆开看一下,这一等就是一个月。上周末回家想起来了,于是去找到豆浆机,发现上次我妈往里面放的黄豆还在,已经长毛了。唉,人老了,记性差了。先把它刷刷,刷完以后加上水试机,这时候功能都正常来了,那肯定是里面进水了,放这么长时间估计水分蒸发了一部分所以功能又恢复正常了。
  但是还是得拆开拿吹风机把它彻底吹干燥,然后做一下密封。接下来上图

功能比较少,10年左右买的 价格大概是300左右,某人买的。。。。。。。

这是已经开了瓢了,里面确实进水了,到现在里面还非常潮湿。

看看内部构造,电机 控制变压器,继电器板。

主控板在上盖,集成按键

主控芯片型号,针脚有封硅橡胶,背面板子也做了防水,板子固定还有硅胶密封圈防水。

很小的一个变压器9V的。。。。。

继电器板子,控制加热以及电机转动。

电机,看了看碳刷还有不少,使用频率很低 应该还能用很久。

拿出704硅橡胶,把密封圈清洗过以后再打上胶给密封一下。

打胶,还原。
最后把电机轴的输出端哪里有几颗螺丝 紧固一下,这几颗螺丝应该是给电机轴做密封用的。。。

网友A:
有个类似的,也是用了很久了,最近不能用了,只要插电,一按按钮就把家里保险顶了,不知道什么原因,另外,豆浆机使用时千万不要超过水位线,吃过亏了,一部分水进了轴承里锈蚀了

网友:
有故事的豆浆机

网友B:
我家的那个控制部分坏了,拆了主板,直接打浆,自己动手煮,还在用。

网友C:
嗯豆浆机维修最高境界之放一个月

网友D:
塑料老化直至酥碎,这个抵抗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个类似的,也是用了很久了,最近不能用了,只要插电,一按按钮就把家里保险顶了,不知道什么原因,另外, ...

是的 规范使用能提高寿命

楼主:
引用 网友D:
塑料老化直至酥碎,这个抵抗不了。

还好把,十年了。还有多少个十年,,,,

楼主:
引用 网友C:
嗯豆浆机维修最高境界之放一个月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家的那个控制部分坏了,拆了主板,直接打浆,自己动手煮,还在用。

这个是好办法

楼主:
有那么一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