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求教保险管的问题

楼主(2021-12-22):
超声波清洗机坏了,拆开看了,这个保险管坏了,上面一边写的F1L2,另一边写的5F,不懂啥意思,想网上买一个换上,也不知是啥型号,请高人解答,谢谢!

网友:
不能简单地只换保险吧,应该先检查故障点

网友:
功率不大,估计也就1A的保险吧。楼上说的对,关键是要先查问题点

网友A:
开关电源烧保险,后面多半有元件烧掉了,检查开关管有没有烧。

网友:
拆开有可能看见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开关电源烧保险,后面多半有元件烧掉了,检查开关管有没有烧。

开关管是什么

网友:
没有基础,不要去弄,不安全

网友:
板子上带散热片那两管子,如果你不会测管子好坏那就别折腾了

网友:
拆下来看具体型号,不过吧,烧成这样多半是大短路了

网友:
你上来就要换保险管,也不想想保险为什么烧,我劝你也别修了,容易发生安全问题

网友:
不会只烧保险的 场管 整流管都有可能击穿了

网友:
保险丝炸这么彻底 管子肯定完蛋了

网友:
保险管都炸,肯定有严重短路,不是换一个保险管就能解决的,从你提问就看出来,你需要学习一下才能维修

网友:
万用表测一下保险后面两根220V电源输入有没有短路,如果没有的话可能是通电瞬间的浪涌电流把保险少掉了,这样只要更换保险就可以了。如果有短路,就检查保险后面的整流二极管、高压滤波电容有没有击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