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一下各位,CH341A是不是对部分芯片兼容不好?

楼主(2021-12-22):
正如标题,我从正常无线路由器上拆下来的flash,不能清空,不能写入,找了好几个都是这样,后面实在不行了,我去找了个之前从电脑主板上面拆下来的25X80,可以正常清空/写入,写了之前备份的固件,然后飞线接上去,路由器正常开机了

网友A:
没道理啊,要不换个版本试试,比如NeoProgrammer???

网友:
自动识别不行的话改手动选择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道理啊,要不换个版本试试,比如NeoProgrammer???

我第一次用的是Asprogrammer,也是不行,后面才换了图片上这个软件,也还是不行,估计结果一样,我不想试了

网友B:
之前遇到有个光猫拆的 擦除显示成功但是实际上没有被擦除 而且点擦除之后再次点自动识别就识别不到了  就是芯片不好了 或者接触不良

楼主:
引用 网友B:
之前遇到有个光猫拆的 擦除显示成功但是实际上没有被擦除 而且点擦除之后再次点自动识别就识别不到了  就是 ...

我是用了送的转接板焊在上面的,不应该接触不良,在拆之前我测试过的,无线路由器都能正常开机进系统,这不应该吧,主要就是这点想不通,擦除之后就是前面一段是空的,后面还有,而且清空都是不到一秒就完成的,感觉不正常

网友C:
遇过,擦除容量稍微大点的芯片就会出现这个问题,提示擦除完成但是根本就没完成清空,后来都是提示擦除完成后等个十几二十秒(这时可以按自动识别键,如果没有识别出flash芯片就说明还没完成清空,等到识别出芯片就完成清空能写了),再写入就正常,小容量的擦除时间短就没有问题。

网友D:
很大的原因是软件问题,没花钱的版本和花了钱的不一样

网友:
之前我用线延长打印机eeprom到编程器不行,用夹子直接夹在pcb编程器上就行了

网友:
这个一般能识别都能用呀,你这个这样焊接的,估计ch341有问题,换个版本看看呀,最好确认有没有焊接错误,怎么不买那种直接可以插上去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D:
很大的原因是软件问题,没花钱的版本和花了钱的不一样

十几块钱的编程器  意思软件还要另外花钱?  你不知道这是江苏沁恒的芯片吗

网友:
有个容易忽视的问题,提示完成后,等个几分钟也许就好了。

不过也有时候芯片可能被静电击穿,只能读取,抹除和写都完成了,但没有实际动作,就好像有些U盘一样。

网友:
没发现路由上的闪存不能识别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十几块钱的编程器  意思软件还要另外花钱?  你不知道这是江苏沁恒的芯片吗  ...

软件有很多的版本,有些可以,有些不行,收钱的肯定是好的
不是芯片的原因
网上多找下,很多不要钱的也不错

网友E:
xtw100不好用吗?还用341

楼主:
引用 网友E:
xtw100不好用吗?还用341

价格啊,XTW100就贵了不少了,CH341A便宜

楼主:
引用 网友C:
遇过,擦除容量稍微大点的芯片就会出现这个问题,提示擦除完成但是根本就没完成清空,后来都是提示擦除完成 ...

我用的就是1M小容量的SPI FLASH,芯片能读,擦除不掉,现在开始怀疑是不是电压问题了,3.3V电压我量了是3.26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