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角磨机3mm的切割片好用吗

楼主(2021-12-22):
实体店大牌的125切割片最薄都有3mm厚的,这个厚度好用么?

网友:
切割肯定不好用,打磨没影响的

网友A:
3MM 不厚了 再薄容易炸片

楼主:
引用 网友A:
3MM 不厚了 再薄容易炸片

我看到薄的只有100的,那有1。5甚至1的 可能是因为大了太薄就不安全

网友:
太薄越危险,这东西坏了是要“命”的!!

网友:
大牌的125切割片实体店没有薄的不说明别处也没有,要是不放心淘宝可以到京东看看,牧田就有1毫米厚的,就是贵。其实没必要迷信大牌,国产牌子很多也不错的,薄的切割片都有玻璃纤维网加固,不容易碎的。

网友B:
大牌的也有薄的,你要贵的,看看马圈牌的,好的切割片不仅安全,还耐用,便宜的切东西,只看见砂轮在变成灰,槽却没动,三毫米根本不能算切了,用角磨机切不动的

网友B:
角磨机这个工具,得多练,玩熟了,划个线,切出来的管,比350的大切割机切的精准多了

网友:
3毫米还好啦,感觉还有一种更薄的,切管子用的。太薄的容易破片,破片很危险。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大牌的也有薄的,你要贵的,看看马圈牌的,好的切割片不仅安全,还耐用,便宜的切东西,只看见砂轮在变成灰 ...

还真是这问题,有时间去看一下

网友:
一分钱一分货,便宜的损耗大,用得快,贵点的持久点。厚薄看用途,切割用薄的,物料损耗小。安全性要靠自己了,规范操作,防护用具佩奇

网友C:
有些人总觉得薄砂轮不安全,厚砂轮就安全,其实不然,我原来所在工厂一台无心磨床,砂轮厚达80毫米,够厚了吧,一次工人误操作还是把砂轮搞碎了,声音跟打雷一样,很吓人,好在有防护罩,没伤到人。我用角磨机的切割片都是1.2厚的,从来也没碎过。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些人总觉得薄砂轮不安全,厚砂轮就安全,其实不然,我原来所在工厂一台无心磨床,砂轮厚达80毫米,够厚了 ...

那3mm切割片好用么 博世等大牌125的最薄都是3mm

楼主:
引用 网友B:
角磨机这个工具,得多练,玩熟了,划个线,切出来的管,比350的大切割机切的精准多了 ...

我觉得有条件还是用带锯,又快又好又准又安全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3mm切割片好用么 博世等大牌125的最薄都是3mm

你还是没找对地方,京东就有1mm厚的博世125切割片,见图,牧田也有1mm厚的,不过更贵。3mm的切割片没用过,估计不好用,我手头最厚的切割片是2mm的,由于切割效率较低,基本不用,最常用是1.2mm的。

网友:
用厚的切割片,切掉的金属量多,肯定来说耗费的时间也要多,消耗的电也多,浪费的金属材料也多,所以应该选薄一些的切割片用。分析那些大牌的切割片不易买到薄的,不是它们没有,而是因为薄的价钱比厚的贵,本来大牌的厚的就够贵的了,薄的更贵就更不好卖了,对容易滞销的商品商家是不愿意进货的。我又看了下,京东卖博世的薄切割片的也较少,卖牧田的比较多,牧田也算大牌了,有的价格还不错,建议去找找看。

网友:
遇到过切割片一开机就碎的,感觉碎片是贴着前额飞了过去

网友:
3㎜还叫切割片么,打磨片吧,1.2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