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冬至 — 冬天正式开始了,拆个电蚊香液加热器。。

楼主(2021-12-22):
挺简单的,不多赘述了,都看看吧。
说明书上说 是24小时,还有几个小时 设置每天工作时间的,还可以设置 蚊香挥发强度的 功能。

楼主:
昨天拆的,后来忙忘了发帖了。见谅。。

网友:
卸磨杀驴属于这是了

网友A:
看用料还是不错的.

网友B:
立冬?应该是冬至吧,吃饺子。

网友C:
引用 网友A:
看用料还是不错的.

这是至今为止,雷达出的最高级的一款液体蚊香加热器了。

以前的最多就是调整加热器在挥发棒的位置,提高到顶部降低到中下部这样的物理方式调整挥发量。

网友:
搞不懂弄这么复杂干嘛------简单的加热挥发就好:保持浓度,蚊子才不会进屋。

楼主:
引用 网友B:
立冬?应该是冬至吧,吃饺子。

是的,打错字了,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是至今为止,雷达出的最高级的一款液体蚊香加热器了。

以前的最多就是调整加热器在挥发棒的位置,提高 ...

但不适合我家用,我家是24小时插电蚊香,最小输出量。不然不定什么时候文字就进屋了。。

楼主:
也不是,家里每年买蚊香液,加热器 都能装一盆了。家里 多点放置 每年夏天都是近10瓶的用量。蚊香液都有赠送加热器。。。

网友D:
感觉雷达的电蚊香不太行,放在脚下1个多小时蚊子还在我面前飞

网友C:
引用 网友D:
感觉雷达的电蚊香不太行,放在脚下1个多小时蚊子还在我面前飞

先改浓度不行换一种物质的。市场上不止一种那。

网友:
引用 网友D:
感觉雷达的电蚊香不太行,放在脚下1个多小时蚊子还在我面前飞

大多数都是四氟甲醚菊酯,浓度分0.31和0.62的,你找0.62浓度高一点的试试。

不行换 1.2的氯氟醚菊酯的。

都不行换炔丙菊酯的。

小小蚊子不信搞不挂它!!!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先改浓度不行换一种物质的。市场上不止一种那。

浓度咋改?灯光下有时会见到有少许烟雾但闻不到味道

网友:
引用 网友D:
浓度咋改?灯光下有时会见到有少许烟雾但闻不到味道

不是改的,是购买时候外包装纸盒上写的。

是蚊香液内有效成分的比例,以及有效成分的化学名。

按照使用环境购买不同的浓度,不同的有效成分。内塑料瓶上都没有,就在外包装纸盒上印着。

网友:
这个高级,有定时和调温功能。

网友:
如果能到200摄氏度以上,修理3瓦小灯板,拆换灯珠不错。

网友:
这功能挺多的啊

网友:
大冬天拆电蚊香玩

楼主哪个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