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显示器换屏后显示一分为二左右对调

楼主(2021-12-22):
Dell显示器的屏坏了,淘宝上买了一个同型号的屏,装上显示器原来的驱动板,通电,发现所显示的内容以中间为分界,左右对调了。有谁知道是怎么回事吗?卖家发货前做了测试是没问题的,包装也很好未发生运输事故。是不是驱动板不兼容这块屏幕?
如图一,正常情况下,DELL图标应该在中间的。

如图二,原本应该在屏幕左下角的window开始菜单,跑到右边了。

网友:
应该问题不大,问问卖家

网友:
显示器恢复出厂试试

对了,OBD菜单怎么样

楼主:
显示器恢复出厂也一样。
后来注意看了两块屏,虽然它们的型号是一样的,但版本号不一样。应该是原来的驱动板不兼容后来买的屏。

网友:
我现在家里面的电视也是双屏线,驱动和电源板坏了想更换,根本不能换,以前大屏用小屏幕拼接成,但是你这个显示器才多大的尺寸屏幕,竟然也是两个屏拼接?

楼主:
戴尔的27寸显示器U2715H

网友:
固件不一样吧。记得有那种用显示器接口连接的烧录器,不过价格不便宜

网友:
换屏草,和买个新显示器价格差不多了吧·········

网友:
固件问题,换新屏对应的驱动板或刷新屏对应的固件可解决。换屏不是看显示器型号的,而是看屏,很多显示器同一型号不同批次之间屏是有区别的,特别是像dell这种贴牌货,不懂得应该拍下屏背面的标签条码,让卖家给你适配相应的屏。

网友:
把左右眼对调一下??

网友A:
戴尔的屏需要刷码片,或者把原来显示屏上的码片换到新屏上就可以了。笔记本换屏经常遇到这种情况,码片问题,有编程器在线刷下程序也行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戴尔的屏需要刷码片,或者把原来显示屏上的码片换到新屏上就可以了。笔记本换屏经常遇到这种情况,码片问题 ...

戴尔的屏需要刷码片,或者把原来显示屏上的码片换到新屏上就可以了。

这个码片就是程序存储器?

楼主(2022-02-15):
已解决问题,结贴。
这块2K屏,实际上是由左右两组图线信号拼接而成的,每组各自负责左右一半的显示。
我把驱动板和排线发给卖家,卖家帮我把排线里的左右两组信号对调了,就显示正常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已解决问题,结贴。
这块2K屏,实际上是由左右两组图线信号拼接而成的,每组各自负责左右一半的显示。
我把 ...

没错,较大的屏幕,会有两根屏线,每根负责一半的屏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