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 拆修一台遭雷击的维盟52口万兆交换机

楼主(2021-12-23):
交换机是收来的,开始是通电没反应,换了一个电容输出12伏电压正常了,以为捡漏了,结果终端没反应,主板也不正常,各点电压正常,拆开主板,看到48网络口铜箔都烧断了,应该是被雷劈了,测量网变有几个输出端阻值很小,这里直通到第二个bcm53346芯片,所以这个芯片也挂了,上bga台吹掉这个芯片,接终端有反应了,但缺一个芯片,自检到最后一直在等第二个芯片就绪,等淘个芯片再上后续……

补充内容 (2021-12-28 11:40):
芯片还没收到,淘宝新的芯片有卖家报价1K多,后续收了4个交换机 都是双芯片方案,主板都是好的 后面放拆机图吧

网友:
现在的芯片价格很贵,除非有料板

网友:
真是个人才,会修

网友:
楼主是真厉害,这玩意也能修

网友:
网络变压器也坏了吗?拆掉了?

网友:
这么大的CPU,要上BGA焊台吧,普通热风枪干不下来吧。

网友:
只是4口万兆而已,应该叫48口千兆+4口万兆上联交换机。

网友:
这主片的单买价格不便宜

网友:
我以为全万兆呢,原来是光口万兆

网友:
博通火炉芯片现在涨价太厉害,除非找到旧板子拆件维修

楼主:
补一张损坏图和我的小设备

网友:
楼主装备齐全啊,我们这种没装备的只能任人宰割,上次找人主板上换个bga152还收我100

网友:
有BGA焊台就简单了,期待后续维修结果。

楼主:
都是针对网吧推出的机器,新的应该也不便宜,使用环境都很恶劣,那个双核弹风扇是温控的,型号网月科技ms2954gt,温度到36风扇才开始转,灰常的高级有没有,芯片没收到,交换机倒收了好几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