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88块的博世go2值不值?卖家说只是外壳有问题,别的没问题

楼主(2021-12-23):
海鲜网站看到有人出博世go2,好象都是新机器,但外壳都被划了一道,卖家说只是外壳有问题,别的没问题,大家看看这个机器值不值

网友:
能转就值,撸回来自己修复外壳

网友:
可以,我都买成200

网友:
安装监控上螺丝,抱箍非常不错,不会把螺丝搞坏

网友:
我反正是买了,看别的论坛有拆解,是新的无疑,还能查防伪。

网友:
能转就值了,外壳损伤的也不是太严重,还是能用树脂修补好的

网友:
应该好的,我买过一个,划了一道,没有后盖和电池

网友:
我也买了一个,到货了看看啥情况

网友A:
这种应该是工厂淘汰故意切割做报废处理的,被一些人搞出来卖了

网友:
可惜是磁吸头。如果下一代改成自锁头就弄一个。

网友:
刚拍了一个,再花35块8买了个原厂空盒子和33支批头套装。 凑成一套了。

网友:
发觉有完好的外壳卖,28块,有强逼症的可以考虑买个外壳换上。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种应该是工厂淘汰故意切割做报废处理的,被一些人搞出来卖了

应该不是工厂报废出来,都有防伪标签了,我看像走私罚没处理的,类似打口碟。。。

网友B:
买了一个看看咋样。

网友:
只要内部没问题,买来换个外壳,还是值的

网友:
刚到货,拆了看了看,没翻车,电机声音正常,功能正常

网友:
才知道博世go2用的是6.35mm磁吸式六角夹头。

网友:
眼馋,也下单买一个

网友:
刚入手全新的,200多…

网友:
引用 网友B:
买了一个看看咋样。

我买的也是88块,但是店家好像不一样。我的是晓敏爱电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