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电] DELL Precision 7760移动工作站开箱拆解评测

楼主(2021-12-23):
本文为DELL Precision 7760评测连载3篇,中文版在 https://www.song1118.com 首发,英文版将稍后在 https://www.song1118.tech 发布。来源:公平评测 | 作者:song1118

惯性
10年前的2010年,笔者第一次购买DELL出品的移动工作站----Precision M6500,此后随着年度更新换代,笔者依次购买了M6700、7710、7720、7730、7740、7750,期间只有M6600和M6800没有购买,但也有过短暂的体验。
10年后的2021年,笔者习惯性的购买了DELL 2021年度移动工作站旗舰型号Precision 7760。

拆箱
本次购买的DELL Precision 7760(下文简称为7760),下单时间为7月2日,收到时间为7月27日。

由生产地江苏昆山使用中国邮政直达,这次外箱上面多了三道中国邮政岳阳市分公司的贴纸,由此带来的绿色图案文字在DELL原厂包装上非常刺眼。

内部包装和去年笔者评测的7750一样,依旧是使用环保纸浆保护模块,右侧是纸板分隔的电源存放空间。

装箱一览:半透塑料袋封装的7760本体、电源和电源线以及三份纸质文件。

电源和电源线和上代一模一样,240W,拍照看了一下,直接封存不用,因为笔者之前已有多个DELL 240W电源。

外观
7760的上盖(俗称A面)俯视图如下:香槟金的灰色金属,ZY是DELL的徽标,上方边缘有一明显分隔的同色系长条,材质应为塑料,下方可隐约看到灰黑色的转轴部分。笔者没有发现和上代7750有何差异。

7760的底部(俗称D面)俯视图如下:上下部边缘各一长条橡胶脚垫,下部(等效于平放状态时是机身底部后方)主要是密密麻麻的散热进风格栅。外观上依旧和上代无差异。

7760的前方视图如下:没有任何端口

7760的后方视图如下:左右各一散热排风格栅,中部是端口,靠近左侧散热格栅的是外部电源接口。

7760打开屏幕上盖正面俯视图如下:由于视角的关系,其屏幕看起来似乎接近16:10,但实际上依然是16:9的,和上代一样的比例。

7760的屏幕上盖开启最大角度如下图:约为135度,和上代一样,不能实现180度展开。

屏幕上方是麦克风阵列和带有物理遮挡开关的摄像头,笔者本次选择了出厂预装WWAN(无线广域网)的机型,所以没有支持Windows Hollo人面识别的红外摄像头。

7760的整机机体外观结构和上代一样,机体刚性十足,手感冰凉,质感很好。

也许是工厂组装水准差异的问题,笔者发现上盖上方左右角,存在较为明显的不完美的地方:

同时发现底部在一个固定螺丝孔位一旁,有着明显的痕迹,笔者疑为生产中组装时,操作不小心螺丝刀高速旋转留下的痕迹。

端口
7760机身左侧端口,如下图所示从左至右依次是:
2个USB-C 3.2.2/Thunderbolt (雷电)4.0 端口,1个USB-A 3.2.1端口(支持 PowerShare关机供电),一个SC智能卡读卡器。
和上代7750相比较,雷电端口从3.0升级到了4.0。

7760机身右侧端口,如下图所示从左至右依次是:
SD 卡读卡器 、3.5mm音频输出输入复合插孔、2个USB-A 3.2.1端口、安全锁孔。
和上代无差异。

7760机身后方端口,如下图所示从左至右依次是:
miniDP 1.4端口、HDMI 2.1端口、RJ-45 端口、电源端口。
和上代比较,HDMI端口从2.0提升到了2.1。

键鼠
7760的键盘鼠标和上代一模一样,对于其布局和使用体验,可查看笔者去年对7750的评测,此处不再重复。

笔者此次选择的是电源按钮集成指纹的配置。官方特意在键盘右上角电源按钮一侧,贴上了指纹识别功能的标志。

屏幕
凭7760的B面的物理尺寸,改用16:10比例的屏幕,其实完全无压力的。

不过,7760的屏幕相比上代,还是有了提升的,笔者此台7760选配了最高挡位的4K 120Hz屏幕,其详细技术参数如下图表中的可选3(Option three):亮度高达500nits、对比度达1200:1,色域为100% Adobe,刷新率达120Hz,同时功耗也是三者中最高的,峰值达到12.2瓦之多。
和上代7750的顶配屏幕相比,就是刷新率从60Hz提高到了120Hz,功耗峰值从12瓦稍稍提高到了12.2瓦。

笔者依据惯例会使用SpyderX Elite对其进行测量,测试结果将在后续连载中发出。

升级
笔者本次选配的7760详细配置如下图表所示:图中黄色字体部分,是笔者自行换装的两条32GB的DDR4 3200内存,一个2TB的Samsung 980Pro SSD和两个128GB Samsung SM951 SSD硬盘。
官方配置到手价格约为¥46000,加上自行升级部件,总计价格约为¥51000。

为了换装内存和加装硬盘,就必须拆机了。
7760的拆解和7750完全一样,底部使用8颗螺丝固定。

底盖在对应3个主硬盘仓、无线网卡和无线广域卡的部位,使用了大量铜质散热贴片。

官方出厂配备的硬盘,安装在靠近无线网卡的、支持快拆的次硬盘位置:

拆下来一看,型号是镁光(Micron)2300 :

笔者对3个主硬盘位置进行了逐一测试,发现均不支持M.2 SATA SSD。

原因似乎是7760的BIOS出厂预设是RAID On,并且新的平台使用的是Intel VMD控制器----intel VMD(卷管理设备)是新一代存储推出的部署方案,支持从 PCIe 总线对 NVMe 固态盘进行热升级和更换,而无需关闭系统。
至于7760的这4个硬盘位置,哪一个、或是否都支持PCIe 4.0的问题,笔者将会在后续连载中发出实测结果。

顺带提一下,7760的UEFI/BIOS Steup的界面也面貌一新,查看操作比上代更为舒适方便。

出厂预装的单条8GB内存,安装在位于键盘下方的 插槽C:

所以不得不开始拆卸C面的键盘:

换装上两条32GB DDR4 3200的SK hynix内存。实际上7760官方还支持DDR4 3466的内存,可惜下单时无法选配,市面上也没有找到有售。

换好内存之后,7760开机出现警告,板载诊断系统提示系统内存有改变,此时可以选择继续、进BIOS Setup或诊断:

诊断之后一切良好,64GB内存准确识别:

在完成以上拆装过程中,笔者发现此台7760出厂预装的WWAN卡的四条天线,其安装也存在着生产线员工不规范操作的问题:下图中下方是笔者去年7750自行加装WWAN卡的图片,WWAN天线的官方标准安装位置,应该是位于理线槽内部,而上方7760的4条WWAN天线,其弯曲转向部分,已经不在理线槽之内,幸亏7760的底盖还留有空间,否则如此情形之下,安装底盖之时两者之间必定受到挤压,造成不应有的变形。

另外,虽然以上拆装并没有散热部分,无法全面观察7760采用的新一代NVIDIA显卡的全貌,但是通过对比,笔者还是发现了7760这次的DGFF显卡,又发生一些变化:7760的银白色长方形连接器的数量变为两组。

下图左侧是7760,右侧是7750。可以看到黄色方框中7760的银白色长方形连接器的数量为两组,比红色方框中的7750数量三组,少了一组。
不过,在主板上,两者都保持了闲置一个FPC 光束连接器位置。

期待
综上,7760的外观和内构,和上代7750相比较,可以说是完全一致,这就是本文副标题“DELL旧瓶”的来历。
不过,在这“旧瓶”之中,DELL当然灌入了“新酒”----此台7760采用新的Intel 11代移动标压版CPU i9-11950H、Nvidia新一代Laptop版专业显卡RTX A5000 、刷新率为120Hz的4K屏幕,支持PCIe 4.0 NVMe SSD,雷电4的加持,HDMI 小升级为2.1等等,所有这些,还是使笔者对7760的性能表现,非常有所期待的!

DELL Precision 7760评测连载1到此结束,
敬请期待!

楼主:
DELL Precision 7760评测连载2:Precision新酒

在连载1中已经说到,7760存储方面也有了一定的提升:一是硬盘支持NVMe PCIe 4.0x4 SSD,对此,笔者已经准备好了Samung 980Pro 2TB SSD; 二是内存支持DDR4 3466Hz,对此,笔者已经在DELL官网,下单购买了两条16GB 的DDR4 3466内存,到达时间预计为10天左右。

                                  全文3400余字,40多张图片,分为以下章节:
新酒
高帧
屏幕
CPU
GPU
小结

新酒
在连载1结尾,说道DELL在此台Precision 7760和上代Precision 7750相同的机体中,灌入了“新酒”。
最主要的地方笔者认为有三点:
  • 新的Intel 11代移动标压版CPU i9-11950H
  • Nvidia新一代Laptop版专业显卡RTX A5000
  • 首次出现的17吋刷新率为120Hz的4K屏幕。

新的Intel 11代移动标压版CPU i9-11950H的支持,需要新的Intel WM590芯片组来配合,从而带了新的存储控制器----Intel VMD控制器,在7760出厂预设启用了RAID的情形下,如果没有加载(当前最新版为18.1.6.1039 )的intel Rapid Storage Technology驱动,是没有办法找到安装的硬盘的。所以笔者用之前的定制版51nb PE启用7760之后,如下图所示,在设备管理器中看不到7760本机自带的存储控制器,也就不能看到7760本体安装的任何硬盘,只能看到外接的USB存储控制器和外接的USB存储设备:

通过一番折腾,终于使用集成intel VMD驱动的WinPE启动7760,可以对出厂状态的预装硬盘进行查看和备份操作了,如下图所示,7760预装硬盘分区依然是和上代一样,分为ESP、MSR、OS、WINRETOOLS和DELLSUPPORT五个区,其中OS分区即为预装的Windows 10系统安装分区。笔者进行了整盘备份,已备后用。

此台7760预装系统中预装的程序为21个,除去Microsoft 365试用版之外,真的一个都不能少:

在混合显卡(Hybrid Graphics,俗称“双显卡”)状态时,此台7760预装系统开机占用内存为4.4GB,所以笔者必须升级内存。

在未加装硬盘之前,此台7760设备管理器的一览图如下:请注意笔者特意标注了蓝色方框的地方,都是内置5G WWAN卡在设备管理器显示的设备。

进入操作系统之后,第一时间启动预装的DELL Command/Update进行检查,发现了有BIOS Firmware更新,自然是马上进行更新。

官方对1.2.2版本更新的说明如下:
此软件包包含戴尔系统 BIOS 更新;
修复:
  • 修复了使用 McAfee opal 加密 SED 后启动时提示硬盘密码的问题。
  • 修复了通过 Thunderbolt 端口连接到系统时,设备管理器中的外部显示器或外部加密狗显示黄色感叹号的问题。

增强功能:
  • 更新了 Realtek LAN 驱动程序以支持 Realtek RTL8153DD 网络接口控制器。
  • 增加了 Intel Gaussian and Neural Accelerator (Intel GNA) 功能,用于消除敏感噪声并提高系统性能。

完成BIOS更新之后,笔者对预装的Windows 10家庭中文版也进行了更新,到达当下的H21Q1,Intel UHD驱动保持为预装的27.20.100.9664,NVIDIA驱动保持为预装的27.21.14.6253(=462.53)。
笔者使用LatencyMon对7760进行驱动延时检测,结果如下图,上方时混合显卡状态时运行20分钟的结果,下方是独立显卡状态时运行5分钟的结果,都出现红字,结果不是良好状态,再次说明DELL在驱动方面还需努力。

高帧
在上面检查Intel i9-11950H CPU集成显卡的驱动时,发现居然没有了UHD630之类的字眼,而是直接称为“11代intel处理器UHD”(Intel UHD Graphics for 11th Gen Intel Processors),同时,在intel官方上查询发现,居然只是如下写道:
Graphics Output eDP 1.4b, DP 1.4, HDMI 2.0b
Max Resolution (HDMI):4096x2304@60Hz
Max Resolution (DP):7680x4320@60Hz
Max Resolution (eDP - Integrated Flat Panel):4096x2304@60Hz

但是,在7760上高级显示设置查看到的这intel UHD支持本机屏幕4096x2304@120Hz,以及7760机身后方的HDMI 2.1接口必须支持8K@60Hz,给了上图中intel官方说明一个响亮的耳光。

屏幕
使用AIDA64和HWiNFO64查看此台7760的屏幕面板信息如下:
AUO2892,B173ZAN,DELL P/N: PV7KJ,这些信息只能得知此面板是友达光电出品。
同时标注的60-120Hz,说明此屏幕可以在60Hz和120Hz两种模式下运行,经过实测无误,以笔者现有条件,只有通过人眼对比,能感觉到7760的屏幕在120Hz高帧速之下运行,比60Hz使人更加舒适----但在静态显示时,不排除存在有心理作用。

笔者对此台7760的4K 120Hz的屏幕,使用Spyder X Elite进行了测量,结果如下。
实测色域为:100% sRGB、100% AdobeRGB和94% P3以及96% NTSC,和官方宣称的100% Adobe完全无误,表现非常优秀。

实测显示伽马(显示光度)为2.1偏离0.04,色调响应曲线对比优秀,灰阶在20~80%的差距都很小,灰阶范围约在6750~6500开尔文之间。

实测亮度最大值为498.9尼特,和官方宣传的500尼特相差无几;
但实测对比度只有890:1,远低于官方宣称的1200:1----多次测量,同样差距如此,原因不明。

实测屏幕的均匀性:
色彩亮度的均匀性最高Delta E值为3.6,色彩亮度均匀性优秀。

亮度最大差异为5%,亮度均匀性同样优秀。

实测色彩精确度:Delta E均值为2.01,最大值为2.98,低于3,非常优秀。

从以上实测数据来看,此7760配置的屏幕的显示效果非常优秀:
  • 色域和官方数据标称一样达到100% Adobe非常优秀;
  • 色准方面Delta E均值低于属于优秀之列;
  • 在屏幕均匀性方面表现也很优秀,色彩亮度差异最高Delta E值仅为为3.6,亮度最大差异仅为5%;

其最高亮度,也算是逼近官方标称的500尼特,虽然不如笔者之前评测的HP ZBook Fury 17 G7屏幕的600尼特,但是也算是良好亮度的屏幕。
只有在对比度上,以上测量的结果,距离官方标称的1200:1还有很大距离----这个,是不是和其高帧速120Hz运行有关呢?
笔者手动将屏幕设置为60Hz,再度进行了测量,结果依然如故。
鉴于以上测量均是在独显模式下进行的,于是笔者将7760设置为混合显卡模式,再次重复了以上测试,发现在混合显卡模式下,无论是120Hz还是60Hz,色域、色准、均匀度等方面的测量结果,和独显模式之下比较差异很小。
但在亮度和对比度上有了不同的结果:
混合显卡模式下,最高亮度超过官方标称,达到了517.7尼特,对比度则在最高亮度时提高到了970:1,不过还是低于官方标称的1200:1不少。

在户外光线明亮处,此台7760的屏幕,凭其亮度和对比度,外加其MVA广视角,笔者实测使用效果还算不错,但在阳光直射之下,500尼特的亮度使用起来还是有点勉强。
此外,7760预装了DELL PremierColor(完美色彩)软件,启用之后,可以对屏幕进行各种高级设置和选择预制方案,同时还支持连接色度计进行校准,只不过只支持Portrait Display C6和X-Rite iDisplay Pro这两个型号的色度计。

CPU
上文说到笔者认为此台7760新酒最主要的三点之一-----新的Intel 11代移动标压版CPU i9-11950H,其在当下NBC CPU综合性能排行榜中,11950H位于移动版第二,仅次于intel Core i9-11980HK,从intel官方参数来看,两者区别就是后者解锁了超频。

目前7760官方可选CPU如下图表,其中Xeon W-11955M,虽然参数和11950H几乎完全一致,但由于额外支持ECC内存等纠错功能,更偏向于稳定性,所以在NBC CPU综合性能排行榜排名在11950H之后。

使用HWiNFO64查看CPU和IGPU的信息如下图:

在Cinebench R15基准性能测试中,7760上的 i9-11950H的多核和单核得分分别为2011和245,和笔者之前测试过的机型成绩对比如下图:

在Cinebench R20基准性能测试中,7760上的 i9-11950H的多核和单核得分分别为4789和624,和笔者之前测试过的机型成绩对比如下图:

在Cinebench R23基准性能测试中,7760上的 i9-11950H的多核和单核得分分别为12313和1614,和笔者之前测试HP Zbook Fury 17 G7的成绩对比如下图:

在Cinebench R15多核性能50次持续循环测试中,7760上的 i9-11950H的得分均值为1872,和笔者之前测试过的机型比较如下图,全面超越其他对比机型:

综上,此台7760上的i9-11950H的成绩,和对比机型中之前的CPU比较,其性能提升大约为10%。
此外,3DMark现在也新增了一个专门针对CPU性能的基准测试----CPU PROFILE,使用其测试,得到的结果如下图所示:最高线程7041,16线程6912,单线程971。

GPU
对7760的独立显卡的测试,笔者将7760设置为独显模式下进行。

此台7760配备的RTX A5000,是NVIDIA当下最新的移动版专业显卡,官方新旧两代各型号的参数对比表如下,可以看到RTX A5000官方标注的TGP范围为80~165W,虽然还是不能和上代超顶级的RTX 6000的250W相比,但比上代RTX 5000的80~110W,TGP提高了55W之多。

使用GPU-Z查看显示的信息如下,最新版的GPU-Z对RTX A5000的部分信息还不能识别:

移动版RTX A5000,可以理解为移动版RTX 3080的专业版,两者在目前NBC显卡综合性能排行版上占据榜首,第三名是拥有24GB显存、250W TGP的RTX 6000……

使用3DMark基准测试软件对其进行测试,和笔者之前实测机型的得分对比如下图所示,总分为其他对比机型的130%之多:

3DMark Port Royal基准测试得分对如下图,RTX A5000的得分同样为其他机型的130%多:

VRMark基准测试得分对比如下图所示,7760上的RTX A5000的OR得分表现偏低,CR和BR的得分表现正常,总分高于其他机型10%左右。

在专业图形性能测试方面,笔者对独立显卡状态和混合显卡状态均进行了测试。
使用SPECgpcViewperf 13基准测试软件,得分和其他机型对比如下图,7760独显模式总分,高于其他对比机型20%左右,7760混合显卡模式下的得分和部分机型独显模式的得分差不多。

使用SPECgpcViewperf 2020基准测试软件,得分和其他机型对比如下图,情形和上面SPECgpcViewperf 13对比类似:

笔者使用PassMark PerformanceTest 10.0对7760整机综合性能进行测试中,得到的7760 RTX A5000的2D图形得分为1269,远超笔者实测的对比移动工作站机型的RTX 5000和电竞本MSI GE76的RTX 3080:

在PassMark PerformanceTest 10.0中,7760 RTX A5000的3D图形得分为22560,在对比机型中,远高于其他RTX 5000,稍高于MSI GE76的RTX 3080:

就目前测试的数据来看,7760上的RTX A5000相比上代RTX 5000,综合性能有着明显的提升,提升值大约为25%。

小结
通过以上基准测试,大体上得知7760相比上代,其CPU性能提升约10%,GPU性能提升约25%。而整机综合性能,还离不开存储方面的加持。
在连载1中已经说到,7760存储方面也有了一定的提升:
一是硬盘支持NVMe PCIe 4.0x4 SSD,对此,笔者已经准备好了Samung 980Pro 2TB SSD;
二是内存支持DDR4 3466Hz,对此,笔者已经在DELL官网,下单购买了两条16GB 的DDR4 3466内存,到达时间预计为10天左右。

本文至此文字已有3000余图片超40张,连载2结束。

在10天之后的《DELL Precision 7760评测连载3》中,笔者将对升级存储之后的7760继续进行测试,内容应该包含内存、硬盘和整机性能,7760的压力测试、稳定性测试、工作温度和电池续航等。
敬请期待!

楼主:
DELL Precision 7760评测连载3:新旧Precision

三个月前,2021年8月4日,笔者发出了前文《DELL Precision 7760评测连载2》,在结尾,笔者宣称:在10天之后的《DELL Precision 7760评测连载3》中,笔者将对升级存储之后的7760继续进行测试,内容应该包含内存、硬盘和整机性能,7760的压力测试、稳定性测试、工作温度和电池续航等。
结果,整整100天过去了,笔者今天才发出连载3……

文章介绍

本文近6000字40张图片,分为以下章节:
新旧
升级
问题
再测
等待

新旧
三个月前,2021年8月4日,笔者发出了前文《DELL Precision 7760评测连载2》,在结尾,笔者宣称:
在10天之后的《DELL Precision 7760评测连载3》中,笔者将对升级存储之后的7760继续进行测试,内容应该包含内存、硬盘和整机性能,7760的压力测试、稳定性测试、工作温度和电池续航等。
结果,整整100天过去了,笔者今天才发出连载3……在此,对久候多时的读者们表示歉意!
为何需要等待这么久呢?原因有三:
1.时间不够用;
2.遇到了问题;
3.等待对手中。
时间不够用,就不用多说了,反正就是测试巨细无遗,文章漫无边际,图片多多益善,最终造成笔者和读者,都淹没在这些评测文章中,总之,毕竟,测试、制作和观看,都要很多时间。
遇到的问题,就比较奇怪了,在下面升级章节中有详细描述。
等待的对手,自然是当下PC三大品牌中的对手了----即ThinkPad的P系列和HP的ZBook Fury系列----可惜笔者苦等三个月,还是只等到了ThinkPad P15 Gen 2和P17 Gen 2,HP ZBook Fury 17 G8还是没到达……

经过100天的时间之后,DELL Precision 7760官方提供的驱动有了不少更新,其BIOS版本也一路从到手时的1.20,历经1.4.0、1.5.0到了1.6.0,同时笔者用来测试的基准测试软件,也出现了不少更新。这样一来,本文开始之后的测试内容,将是部分是重复进行的。
新旧数据对比,会不会出现很大差异呢?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问题。

升级
由于此台DELL Precision 7760(下文简称为“7760”)的主要硬件配置,如CPU、GPU和屏幕已经是当下可选最高配置,所以笔者对其的升级,自能在存储方面下手。
硬盘的升级很简单,笔者先换装了一个2TB 三星980Pro SSD,后来又安装了一个西数SN850 2TB NVMe SSD,也测试了填满4个SSD插槽。

内存的升级就不容易了,笔者查看官方资料,明确注明了7760支持使用DDR4-4366内存,于是,第一时间在DELL官网,下单购买了两条16GB 的DDR4 3466内存,经过近两个月的等待,终于收到了金士顿公司发来的快递:
笔者擦了擦眼睛:是的,是从上海自贸区金士顿科技电子有限公司发来的,只不过同时最上方还有DELL的标志。

打开包装,还有纸质的DELL内存安装使用说明书,内存包装盒上面也有DELL官方标签,内存条上面也贴有DELL官方标签。
然后内存条的另外一面,贴的却是ADATA的标签……
这样一来,笔者在DELL官网下单购买的这两条DDR4-3466内存,是金士顿使用了威刚(ADATA)的颗粒制造,然后金士顿代DELL发货,直接快递给了笔者,看起来,DELL的物料管理系统,在众多上游厂商的协力之下,似乎真的能实现零库存啊……

问题
然后,7760在准备进行内存升级之前,出现了问题:
笔者购买的此台7760,出厂预装的一条DDR4-3200MHZ 8GB内存,在连载2中,笔者换装了两条32GB DDR4-3200MHz SK Hynix内存,测试过程中一直表现正常。
之后,由于其他型号笔电测试的需要这两条32GB的内存,笔者按照安全操作规范,关机,打开底盖,断开内置电池,取下两根32GB的内存,然后装回原厂的单条8GB内存,一切复原,开机,结果是:
黑屏无任何显示,键盘背光灯可亮但按键无响应,电源状态指示灯持续出现琥珀色闪两次白色闪四次。
经过查询官方资料, 此启动故障灯的信息如下:
DELL笔记本电脑在没有正确安装内存,或安装内存存在问题时,此时电源状态指示灯会持续出现故障状态指示:琥珀色闪两次白色闪四次。
出现此故障状态后,无法继续下一步,只能长按电源按钮强行关机。
由于笔者一切操作是严格按照安全规范来做的,所以将问题的首选对象定在是内存条上面,于是,更换了多条、多种品牌的内存,也采用了针对7760四个内存插槽,尝试了多种的内存组合安装方式,都均告无效,故障依旧。
在排除是内存条方面的问题之后,尝试了对7760断电长按开机按钮的方式,企图对其进行放电之后能取得解决,但是依然无效。
接着,笔者想取下7760的内置主板纽扣电池,对BIOS进行彻底放电重置,但7760的主板纽扣电池,安装在机身很深之处,位于主板和C面之间,无法直接接触到,需要大动干戈拆机取下主板才能进行,笔者时间有限果断放弃。

最后,经过一番曲折操作,总算解决了此问题,方法很简单:委托别人拆机之后取出纽扣电池,对主板彻底放电----理论上是通过彻底放电,清除了这台7760主板的某种异常硬件保护状态----由于这台7760带有三年意外保,笔者就不在这方面纠缠了,还是赶紧测试要紧。
在这两条DDR4-3466内存到达之后,将其在底部插槽安装好:
开机打开Windows 10的任务管理器一查看,显示内存还是3200MHz?

于是将两条DDR4-3466内存,移动到C面键盘下面的插槽安装好,再开机检查:
启动AIDA64和HWiNFO64查看,显示内存还是运行在3200MHz;
不过,HWiNFO64已经准确识别出内存是A-DATA出品,参数也有显示是DDR4-3466/PC4-27700。

经过一番研究,笔者终于在BIOS Setup----Performance----OverClocking featur----Extreme Memory Profile,即BIOS设置----性能----超频特性----极端内存配置文件,找到了“XMP 1 profile1“这个选项,开启之后就启用了内存XMP。
提示:不安装DDR4-3466的内存,在7760 的BIOS System Setup中,是不会出现这个“OverClocking featur”选项的,而官方技术文档,对此一字未提。
由此,DELL官方的高级技术工程师,被笔者折腾得“死去活来”也没有发现这个选项,因为他研究之时,只是在虚拟的7760 BIOS Setup中研究,连实际的7760都没有,更别说安装DDR4-3466内存了……
实际上,DELL的外星人x17 R1同样支持DDR4-3466MHz内存,并且有出厂就预装的机型,他怎么就没想到呢?

再测
解决以上问题,完成存储系统的升级之后,自然是很期待7760的新表演了。
同时,为了和内存均满载为128GB的ThinkPad P15/P17 Gen 2进行的对比,笔者还将ThinkPad P17 Gen 2之上的4条DDR4-3200 ECC内存取下,安装到7760之上,以尽量实现公平的对比。

备注:本文中7760的测试数据,也将使用在计划下周发出的《ThinkPad P15 Gen 2&P17 Gen 2对比评测连载3》一文中,而本文中,不会出现ThinkPad P15 Gen 2&P17 Gen 2的测试数据,敬请关注。
由此,下面7760的部分测试数据,其内存配置有三种如下:
A----2 x 32GB =64GB @3200MHz,BIOS版本为1.2.2;
B----2 x 16GB =32GB @3466MHz,BIOS版本为1.6.1;
C----4 x 32GB =128GB @3200MHz ECC,BIOS版本为1.6.1;

CPU
理论上存储系统的升级,一般不会对CPU的性能发挥有明显影响。
但是,随着7760官方提供的BIOS不断升级,笔者测试的这台7760,历经了出厂时的1.1.2、依次升级到1.2.2、1.4.0、1.5.0,一直到当下最新的1.6.1,笔者发现,似乎新版BIOS,对CPU的性能发挥有所影响-----增强功能:提高了系统的稳定性。(Enhancements:- Improved the system stability),为此对CPU的性能进行了压制?
Cinebench R15/R20/R23
至于证据,则是笔者通过无数次的实测,发现这台7760的CPU性能测试,再也没法跑到刚出厂之时的高分数了,光从Cinebench R15/R20/R23的得分来看,性能大约下跌了10%左右。
笔者对着这台7760的测试,从7月份开始到现在,整整五个月的时间,测试得到的数据高达22GB。

当然,也不排除在这五个月的测试过程中,相关驱动或Windows 10的不断升级,对此也有一定影响;
但是,Cinebench R15/R20/R23是没有任何升级的,而且每次笔者测试,都是恢复到官方系统出厂预装状态,得到的系统和测试环境,可以说是一模一样的很纯净的,已经排除了驱动、软件和系统的影响;
而且,7月份开始时,7760测试时的环境温度,经常高达30摄氏度以上,而现在12月份,环境温度经常在20摄氏度以下,7760的CPU性能发挥只有更佳才合理。
3DMark CPU Profile
3DMark CPU Profile测试的结果,也同样出现了性能下跌的表现,7月份测试和12月份测试得到的结果分别如下:
最大线程得分,分别为7041和6424----下降了约8.42%;
16线程得分,分别为6912和6435----下降了约6.90%;
单线程得分,分别为971和954----下降了约1.76%。

Cinebench R15 Multi Loop
在考验CPU长时间、高负荷运行时稳定性的、Cinebench R15多核性能50次循环测试中,此台7760之上的i9-11950H,在A、B、C三种状态之下的多核得分,分别如下:
峰值分别为2004.91、1885.37和1852.62;
谷值分别为1824.90、1797.91和1740.57;
均值分别为1871.87、1857.72和1836.63。

在上面得分曲线对比图中,A状态的得分曲线为红色,B为白色,C为黄色。
可以看出,A状态的初始即峰值,而B和C的峰值在后段才出现,最终三条曲线纠缠交错,看不出明显高下,最终均值都在1850左右,差异很小。
这样,官方BIOS最新版本1.6.1所言的:“增强功能,提高了系统的稳定性”,所言不虚,CPU性能虽然失去了爆发性的最值,但从长远来看,没有什么差异,似乎可以接受。

GPU
此台7760配备的NVIDIA RTX A5000 Laptop GPU,查看信息如下,显卡最大功率为130瓦。
同样,内存升级为DDR4-3466MHz,对显卡的性能发挥也应无影响。
不过,既然都测试了5个月了,也就不在乎再来两次的而增加的测试时间了。
3DMark
使用3DMark基准测试软件,对7760在A、B、C三种状态之下分别进行测试,得到的得分(Graphics score)和其他对比机型进行对比,结果如下:

7760三状态的得分总分,均在49000分左右;
B和C低于BIOS为1.2.2版本的A,只在1%左右;
而同是1.6.1版本BIOS的3466MHZ 64GB内存的B状态,比3200MHz 128GB ECC内存的C状态,高了大约1.24%;
这,可能是CPU性能带来的轻微影响,也可能只是测量误差。
由于是通用图形性能的基准测试,所以7760的3DMark纯图形总分(Graphics score Total),不如使用RTX3080的ASUS Rog S17 GX701(即冰刃5 Plus)的总分;
而同样使用RTX3080的DELL Precision 7560,由于其机体小一号,所以其总分只有7760的90%左右;
除此之外的使用上代移动版专业显卡RTX 5000其他对比机型,只有7760总分的73%左右。

Port Royal
但在同属于3DMark子项目、基本上可以排除CPU性能影响的Port Royal基准测试中,7760在A、B、C三种状态之下的纯图形得分,对比之下又是另外一种情形:
备注:笔者的评测中,一向把Port Royal测试结果独立出来进行对比,而没有放在3DMark对比中,原因是因为不是所有显卡都支持Port Royal。
以A状态为基准,BIOS1.6.1版本3200MHz 128GB ECC内存的C状态的得分,高了0.49%;
BIOS 1.6.1版本3466MHz 64GB内存的B状态的得分,高了3.43%;
0.49%可以算是测量误差,3.44%是内存提高到3466Mhz带来的吗?
和其他对比机型比较,差异和3DMark环节一样,不再复述。

VRMark
使用VRMark基准测试,7760三状态得分如下,测试得分比较,基本上和3DMark环节一样,不再复述。
可以看出,不同BIOS版本和不同内存配置,三者之间的虽然存在差异,但差异很小可以无视。

SPECgpcViewperf 13
7760作为一款使用专业显卡的移动工作站,终于来到了必须进行的专业图形性能测试部分。使用SPECgpcViewperf 13进行测试,7760三状态的得分,和其他机型对比如下:
此时,更高容量的内存的优势有所表现:
128GB内存的C状态,总分高于A状态4.24%;
更高频率的内存的优势也有所表现:
32GB DDR4-3466内存的B状态,总分高于A状态4.92%;
同样,专业图形显卡相对消费级显卡的优势,也表达无遗:
使用RTX 3080显卡的ASUS Rog S17 GX701和DELL Precision 7560的总分,都只有7760的50%左右。
而使用上代移动版专业显卡RTX 5000的对比机型,总分也只有7760的84%左右。

SPECgpcViewperf 2020
在更新版本的SPECgpcViewperf 2020 v2.0基准测试在中,7760三种状态的得分,自我之间的比较、和其他机型之间的比较,和上面SPECgpcViewperf 13的比较类似:

128GB内存的C状态,总分高于A状态2.91%;
32GB DDR4-3466内存的B状态,总分高于A状态3.60%;
使用RTX 3080显卡的ASUS Rog S17 GX701和DELL Precision 7560的总分,只有7760的54.5%左右。
使用上代移动版专业显卡RTX 5000的对比机型,总分只有7760的82%左右。

以上图形性能测试结果和对比,可以看出,7760上的RTX A5000的图形综合性能,远高于上代RTX5000,在新平台的支持下,有大约25%左右的提升。(通用约27%,专业性能约20%)
同时,不可否认的是,内存的容量更大、频率更高,能带来一定的图形性能提升,但不会太明显。

存储
内存
7760有4个内存插槽,尽管只有2条16GB DDR4 3466MHz的内存,不过和使用4条32GB DDR4-3200 MHz内存一样,同样满足双通道的要求。
使用AIDA64的缓存和内存基准测试模块,分别对7760在5个状态下的内存缓存性能进行了测试,这5个状态是:
A----2 x 32GB =64GB @3200MHz,BIOS版本为1.2.2;
B----2 x 16GB =32GB @3466MHz,BIOS版本为1.6.1;
C----4 x 32GB =128GB @3200MHz ECC,BIOS版本为1.6.1;
D----2 x 16GB =32GB @3200MHz,BIOS版本为1.4.0;
E----2 x 16GB =32GB @3466MHz,BIOS版本为1.5.0;
测试结果如下:
可以看到这5个结果中,CPU缓存性能差异很小,可以忽略;
比较D和E,B和C,随着运行频率的提升,内存的读、写和复制性能得到提升,但内存的延时(Latency)也相应增加,这是常规现象。
比较A、D、B,三者同是DDR4-3200的运行频率,各自的内存延时(Latency)差异不大;
在3200MHz运行频率时,内存的CL-RCD-RP-RAS为22-22-22-52 CR1;
在3466MHz运行频率时,内存的CL-RCD-RP-RAS为24-24-24-58 CR1。

硬盘
7760有4个M.2 SSD插槽,位于底部左下角(等效于C面掌托右下角部位)的三个M.2 2280 SSD插槽,均只支持PCIe 3.0 x 4 传输模式。
只有靠近内存位置的M.2 SSD主插槽,为唯一支持PCIe 4.0 x 4传输模式的插槽。

此台7760出厂预设开启了intel VMD硬盘模式,所以在硬盘数量满足之时,可以组建RAID 0、1或5,在Windows之下,可以使用Intel Optane Memory and Storage Management操作,或是在BIOS Systen Setup进行设置。
需要注意的是,由于7760出厂预设开启了intel VMD硬盘模式,所以使用CrystalDiskInfo检测的话,目前还不能显示传输模式。
此台7760出厂预装一个256GB SSD,型号为镁光2300,为PCIe 3.0 NVMe SSD,测试其性能如下,AS SSD Benchmark的评分为2863分,成绩正常。

笔者有换装支持PCIe 4.0 的三星980Pro 2TB NVMe SSD,并安装了系统,当其安装在不支持PCIe 4.0 的插槽时,测试其性能如下,AS SSD Benchmark的评分为7614分,成绩正常。
当将三星980Pro 2TB NVMe SSD安装到支持PCIe 4.0 的主插槽位置时,测试其性能如下,读取、写入和IOPS以及延时的成绩,都有较大提高,AS SSD Benchmark的评分上涨到8316分。

此外,还安装支持PCIe 4.0 的西数SN850 2TB NVMe SSD,当将其安装在不支持PCIe 4.0 的插槽时,测试其性能如下,AS SSD Benchmark的评分为7412分,略低于三星980Pro,成绩正常。
当将西数SN850 2TB NVMe SSD安装到支持PCIe 4.0 的主插槽位置时,测试其性能如下,读取、写入和IOPS以及延时的成绩,同样都有较大提高,AS SSD Benchmark的评分上涨到7912分,同样略低于三星980Pro。

使用PCMark 10的Full System Drive 基准测试,在3200MHz内存下,对7760如下状态的硬盘组合进行了测试:
三星980Pro 2TB SSD作为系统盘和测试盘,成绩为2100分;
镁光2300 256GB SSD作为系统盘+三星980Pro 2TB SSD作为测试盘,成绩为2233分;
镁光2300 256GB SSD作为系统盘和测试盘,成绩为1049分。
以上,似乎一切正常。
同时,在启用DDR4-3466MHz内存之后,三星980Pro 2TB SSD作为系统盘和测试盘,PCMark 10的Full System Drive 基准测试的得分,从内存运行在DDR4-3200MHz时的2100分,提高到了2241分,即提高了6.71%。
可见内存运行频率,对硬盘性能有明显影响,只不过日常使用时,笔者认为用户基本无法有所感知。

SD读卡器
7760的全尺寸SD读卡器位于机身右侧前部,全收纳设计,不用担忧SD伸出。
SD读卡器是Realtek出品,采用PCIe x1连接到PCH。
分别安装32GB 的Lexar 2000x SD卡和1800x microSD加原厂micro SD 转SD卡套,使用ATTO Disk Benchmark进行了测试,结果如下:
(备注:此两卡,同属Lexar Professional 2000x SDHC/SDXC UHS-II Cards GOLD Series,其中后者官方已无销售)

使用这两种卡实测的读取速率峰值,分别达到271MB/s和256MB/s;
写入速率峰值,分别达到252MB/s和206MB/s;
同时,取得的IO/s成绩也很不错。
这说明此台7760的SD的读卡器性能很不错,发挥正常。

综上,测试时间前后跨越5个月的7760,在历经BIOS、驱动和硬盘以及内存的升级之后,其CPU、GPU和存储三大硬件的单方面性能,总算测试完成。
将以上测试结果,总结一下就是:
此台7760的CPU性能发挥还算良好,其稳定性明显好于使用同样CPU的DELL Precision 7560;
此台7760的GPU性能发挥很好,性能相比上代旗舰RTX5000有了明显提高;
7760的存储方案非常齐全:4内存插槽,支持DDR4-3466MHz内存是个亮点;可以同时内置4个PCIe SSD并支持三种RAID ;SD读卡器的性能也很不错。
等待
连载3至此,文字已超5000,图片也有40张,为避免读者观看劳累,按惯例连载3结束。
在接下来的《7760评测连载4》中,将是7760的综合性能、压力测试、工作温度、电池续航和其他相关的测试结果,并对7760做出笔者的评价。
而在《7760评测连载4》发出之前,还需要等待笔者的《ThinkPad P15 Gen 2&P17 Gen 2对比评测连载3》一文的发出。

同时,在《7760评测连载4》中结尾的评价,应该还不是笔者对7760的最终评价,最终评价还需要等待。
为什么呢?
因为笔者的《ThinkPad P15 Gen 2&P17 Gen 2对比评测》也有连载4……
既然都等快6个月了,也就不差再等这一两周时间了,各位有耐心的读者,请继续守株待兔吧……
敬请期待!

网友:
御用专业评工作测者!

网友:
壕无人性,让我这种还用着I5 2450的情何以愖...

网友:
太高大上了,只能仰视

网友:
给专业人士使用的,能提高工作效率,这个钱花的值。

网友:
可惜不能自己换CPU了

网友:
土豪啊~~这么贵的电脑

网友(2022-02-21):
对戴尔印象很差 设计人员功底不行,当时花了近两万买xps9550 9560,各种硬件问题。xps系列也算高端了 就这实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