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透明可见主板的电视机见过没,拆解创维酷开COOCAA 32K1Y电视机,长长见识。

楼主(2021-12-23):
如题,第一次见这么独特的设计,是为了让大家看见里面的做工吗?故障是上电无反应,同事让帮忙维修的。貌似是电源板的问题,已修复。

网友:
设计不错,便于观察

网友:
买过一台42寸的也是这样子,用了五六年嗝屁了

网友:
确定不是换的零件盒盖子?

网友:
当年酷开搞的所谓的创意,应该就是某品牌飞线那年的事情吧,我有一个酷开32一体板坏了,某宝改进的板子直接把那个卡的不要不要的系统给去掉了.用着还挺好的

网友:
有一个42寸的,被一个飞扬的黑板刷砸烂了屏幕

网友:
看板子电容倒是用的挺足。

网友:
家电可以把放emi的方面一点都不做吗?

网友:
难道不是应该用全金属屏蔽么???

网友:
这种电视液晶屏一般是LVDS还是EDP还是TTL?

网友:
哪里冒烟了一目了然。

网友:
都不是,哈哈哈,电视专用接口

叫做 V-by-One
很奇怪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