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类] 自动头盔灯2.0版

楼主(2021-12-23):
曾制作自动头盔灯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1327293
骑电动车转弯速度慢,车体倾斜角度小不易触发亮灯,若减小触发角度则太灵敏。自动头盔灯制作完成没用几天就束之高阁。
最近邮购几只延时芯片,静态电流小于1微安(万用表测不到),打算用此升级自动头盔灯到2.0版。

自动头盔灯2.0版要求:
1、磁铁吸合固定在头盔上。
2、灯固定在头盔上才能接通电池供电,灯取下则断电。
3、头盔倾角大于20度触发自闪烁黄色LED工作。
4、工作约18秒(可调整)自动关闭,待机。
5、待机状态零耗电(小于1微安测不出来)。

使用方法:
骑电动车左/右转弯时,向左/右歪一下头,触发左/右侧头盔灯闪烁,延时约18秒自动关闭。
左、右甩头,则开启双闪灯效果。灯闪烁时耗电3mA。

拆解太阳能多功能应急警示灯(游侠灯),原灯功能不变。用两片延时芯片分别控制左、右两只自闪烁黄色LED延时,用水银开关做倾角触发,干簧管做电源开关。
主要元件:黄色自闪烁LED,延时芯片C005,水银开关,干簧管,磁铁等。

改制完成后发现,游侠灯开机塑料按扭遗失,找个日光灯座拆下金属引脚,加工后替代成功。
制作过程图解:

头盔顶磁铁,可以固定各种灯具,吸一杆大旗竖头顶上也行。

粘上门禁卡,进门手拿用“魔杖”一指就开门。

网友:
磁吸方式好评

网友:
头顶国旗好评

楼主:
磁吸是为了拆装方便,兼防水、防盗。

网友:
楼主一定要记得,不要在低处有树枝伸出的树下骑车

网友A:
放头顶上咋知道有没有亮

楼主:
引用 网友A:
放头顶上咋知道有没有亮

后视镜能看见。

网友B:
这些灯的作用,电动车不是出厂都有的么,头甩一下,还不如大拇指拨一下转向灯开关,头盔灯应该更适合自行车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些灯的作用,电动车不是出厂都有的么,头甩一下,还不如大拇指拨一下转向灯开关,头盔灯应该更适合自行车 ...

已买过无线遥控灯套件,头盔接收单元静态耗电10mA太大了。延时芯片改装的耗电为零。

网友:
这个太阳能灯我也有 不过没有想到被楼主磁吸到了头盔上
哈哈哈哈
脑都太大了

网友:
不知道长时间使用强磁,对大脑是不是有磁化作用,会不会强身健体?

网友C:
此贴牢固吗?用啥胶粘的

网友:
哈哈

这么大 转弯需要慢点吧 不然感觉不稳当

楼主:
引用 网友C:
此贴牢固吗?用啥胶粘的

用硬盘里的磁铁,两块磁铁对吸,几公斤力量必须错开才能分开,直接拉不开。

网友C:
引用 楼主:
用硬盘里的磁铁,两块磁铁对吸,几公斤力量必须错开才能分开,直接拉不开。 ...

啥胶水,不是问啥磁铁

网友:
为门禁卡点赞!

网友:
滴滴,美团外卖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啥胶水,不是问啥磁铁

703硅橡胶,固化后有弹性,不脆。

网友:
引用 楼主:
703硅橡胶,固化后有弹性,不脆。

好的,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