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有没有大神开发一款app:麻将拍照识别推荐听牌方案

楼主(2021-12-23):
打麻将菜鸟听清一色就头晕眼花,能不能开发一款app,拍照识别推荐听牌方案,打哪张可以听某某牌

网友A:
这个难度不大,有市场的话马上就会有人开发。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难度不大,有市场的话马上就会有人开发。

对,有钱途就有人干...

网友:
于是四人各拿手机拍照后再出牌,还不如直接在手机上玩

网友:
如果是拍照估计速度来不及,得想其它办法,你没看麻将桌上哪出牌速度吧?

网友:
http://tenhou.net/2/?q=688m4567p2235567s

等号后面换成你要查询的牌,万在数字后面加m,饼加p,条子加s,字牌1234567分别代表东南西北白发中,后面再加字母z

网友:
让机器代替你打牌也不是不可能哦,立直麻将已经有相当顶尖的AI了,爆打/suphx/naga25

网友:
别用手机了,影响效率,首选带摄像的AR虚拟现实眼镜,然后把全国各地麻将牌的规则输入进去,再搭配AI神经网络的自学习功能,这样要不了多久,你就会……因为出老千被加入客人黑名单或者被对手剁手

网友B:
真有这种技术,以前认识个赌鬼,这套东西坏了找我帮修。
是一套眼镜4G无线高清摄像系统,拍摄视频传到后台电脑,经电脑AI处理,再人工把操作发射到耳机接收。
这套系统很牛B,能通过视频识别出牌。
短时间赢了很多钱,但是很快传开了,没人敢和他打牌。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真有这种技术,以前认识个赌鬼,这套东西坏了找我帮修。
是一套眼镜4G无线高清摄像系统,拍摄视频传到后台 ...

我有个疑问,即使眼镜4G,看到的也是自己的牌,看不到别人的牌,传输到后台无非电脑聪明一点,但是仍然不知道别人的牌,就能很容易赢牌?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我有个疑问,即使眼镜4G,看到的也是自己的牌,看不到别人的牌,传输到后台无非电脑聪明一点,但是仍然不 ...

如果结合已经打出去的牌的话,应该多少有点用,就像斗地主中的记牌器,随着出来的牌越来越多,就能推断出剩余的牌量来给你后续的出牌做参考,虽然不能保证把把盈,但对于记性不好的人,这功能真的很友好,比如我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有个疑问,即使眼镜4G,看到的也是自己的牌,看不到别人的牌,传输到后台无非电脑聪明一点,但是仍然不 ...

后台软件我没能接触到,但识牌原理我觉得是借助电脑强大的记忆运算能力。
你虽然把牌翻了,再接混合摆整齐。
电脑能通过视频跟踪每一个牌的运动轨迹,没翻过牌的,通过计算也大概猜测是是什么牌。
估计有点象人面识别,
象演唱会几万人中运动着都能找出罪犯。
现在估计能做到5G,处理能力更强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D:
如果结合已经打出去的牌的话,应该多少有点用,就像斗地主中的记牌器,随着出来的牌越来越多,就能推断出 ...

难怪我讨厌打牌,原来就是因为我从来记不得哪些牌已经出来了,可能打牌的乐趣就在于这里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难怪我讨厌打牌,原来就是因为我从来记不得哪些牌已经出来了,可能打牌的乐趣就在于这里吧 ...

我也是不会记牌,纯粹的跟着心情出牌,后来有大佬指点说这样不行,你得学着记牌并分析对手的牌,这样才能赢,起初没太在意,后来在电脑上玩,新手送记牌器,打了几局后发现还真是这个理,有了记牌器后虽说不至于直接变明牌,但看着上面的数据,心里多少的还是底气更足一些的,但自己实力不允许,现实中不光CPU不行,内存也不够用,根本记不住那些牌已下场,还余那些牌,所以……
珍爱绳命,远离熬夜打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