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米沃奇无刷18V电钻接电池可以转动,但一会照明灯会闪。是电池不行了吗

楼主(2021-12-23):
如题,电池是三星的15Q

网友:
说的不清楚,关键看转动有力吗?充满电,做个大负荷的活试试,没力的话,电池、电池保护板、电机线圈短路都有可能吧

网友:
估计是电池组内部有一节坏了

网友:
原装电池还是啥电池?

网友:
不能说详细点吗

楼主:
原装电池 是电钻的照明灯闪5下 能工作的时候正常 停下来就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