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神给看看19V16A电源适配器怎么调压调流

楼主(2021-12-23):
电源管理芯片是AP4310

网友A:
可能是在第二图右上角那里,RS10上下几个电阻,只能小范围调整。

网友:
更改反馈电阻,431位置分流电阻

网友:
太专业了,搞不懂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能是在第二图右上角那里,RS10上下几个电阻,只能小范围调整。

谢谢.RS11调到24v没问题.输出电容是35v2700的18C更换103电阻24.3v.使用可调电阻26.8v就保护了.向下没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