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拆一个TOTO浴霸

楼主(2021-12-23):
  家里最近装修,有两个卫生间,因为现在流行暖风机嘛所以就买了两台。毕竟用过山寨货知道那玩意比较危险,关键是一两年准坏,所以我就本着耐用安全原则买了这个。因为快递暴力造成塑料件损坏,本着安全起见把它大致拆了,也顺便给大家看看内部结构。不是特意拆解,所以图片没有那么详细和完美,请大家见谅。

这是安装好的样子

打开前盖露出内部结构,右边的爪子被摔断了

打开上盖,露出电路板部分

接线部分比较奇葩,需要硬线插接,不是传统的螺丝压紧

里面电子元器件

换个角度

小步进电机,用来改变送风模式

电线都有固定,金属壳出线部分有塑料保护,细节处理还行

进风口,里面是一个可以旋转的挡板

半圆形的,可以切换送风,排风,半排风

打开金属盖

打开电机后盖板

露出全密封无刷电机,黑色的是缓冲橡胶

电机牌子是电产芝浦,很多空调内机风扇都是用这个,噪音比较小

拆掉进风口的圆形盖子的样子

换个角度看元器件,电路板比较规整

全套东西,这个是遥控控制的,不需要提前布很多线

好了,拆完了,这个东西安装是非常麻烦的,需要打四根吊筋,还要调平,对集成吊顶上面层高要求挺高。

使用一段时候后感觉良好,一等价钱一等货啊。

网友:
正经厂家的正经货

网友:
你这个看上去比我那个最简单的松下高级

网友:
我用的法恩莎

网友A:
朋友家买的杂牌的,洗澡时热烘烘的,我买的松下的功率1600瓦,只要身上有水,吹到身上就很冷。换气功能也只是摆设,吸气上去再吹出来。准备还是换个国产的算了

网友:
型号是啥呀 被楼主种草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朋友家买的杂牌的,洗澡时热烘烘的,我买的松下的功率1600瓦,只要身上有水,吹到身上就很冷。换气功能也只 ...

暖风是用来提高卫生间温度,不是让你直接往人身上吹,老式的红外浴霸才是直接往人身上照的。其实不管是什么样的浴霸和暖风机,都是脱裤子放屁,直接花洒开了先放几分钟热水,温度直接上来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朋友家买的杂牌的,洗澡时热烘烘的,我买的松下的功率1600瓦,只要身上有水,吹到身上就很冷。换气功能也只 ...

不能装洗澡吹得到的地方,出风口能在淋浴区外最好。
老年人装个30分钟的定时智能开关。
洗澡前开,洗澡时候不要开。洗完了偶尔可以吹吹头当电吹风。。。

这个就看功率的,国产的也差不多效果,选面板吊顶下进风的,TB好多吊顶上进风的,就效果不好。。。还容易吊顶上面受潮吊顶老化。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能装洗澡吹得到的地方,出风口能在淋浴区外最好。
老年人装个30分钟的定时智能开关。
洗澡前开,洗澡时 ...

当时看的是2100W,但是老婆下单时选了1600W觉得就够了,没想到会这么冷。朋友家的洗澡时吹到身上还是温的,牺牲电费换舒适

网友C:
穷人家,浴室就2个多平方空间,洗澡先打开水放1分钟,整个浴室仙境一样,一点都不冷

网友:
我只喜欢用灯暖浴霸,像太阳晒着一样。再暖的风遇上水也会加快水的蒸发,蒸发就会带走热量,这个没办法的,有些老土的东西看上去没那么好看,但真的好用

网友:
当初装修的时候也是在灯泡和暖风之间选择,后来图简单便宜,还是装了四个大灯泡。

网友D:
引用 网友C:
穷人家,浴室就2个多平方空间,洗澡先打开水放1分钟,整个浴室仙境一样,一点都不冷 ...

空间小挺好的,整那么多东西干啥

网友:
引用 网友D:
空间小挺好的,整那么多东西干啥

如果条件允许,我想要个80平的浴室,,,有温泉池,,假山,,小河那种

网友:
嗯,看做工就像岛国的东西

网友:
引用 网友C:
穷人家,浴室就2个多平方空间,洗澡先打开水放1分钟,整个浴室仙境一样,一点都不冷 ...

关掉所有灯光,拿起蛙眼透镜调焦手电看光柱变化,我的是加湿器倒计时旋钮偷停卡住故障,凌晨咳嗽醒来人造云海,正好测试一两个充电风扇气流外形,发现共田F928风扇气流很聚集,最后拔掉加湿器睡着。

网友:
电路板上有日系电容。

网友:
以后拆下来麻不麻烦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