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优利德UT118b拆机

楼主(2021-12-23):
屏幕接触不良拆机看看垫泡沫,加外挂锂电池,不要说标准3v的纽扣电池,亲手测试4.2v都不会坏,不会经常出现电压低的问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做工可以

恩,断断续续买了几个万用表,最早重庆陈家坪被黑心商家坑150买的优利德39c,外面都卖90多,去年被顺手牵羊了,其中买了胜利口袋921还是啥子型号,然后买的118b,电池不耐用,还返厂修过,回来就没有怎么用,去年又买了一个61e+,还是优利德的表好用配上蓝牙模块,出现问题,网上没有搜索到结果,来发帖求助,返厂升级解决

网友B:
电池不耐用可能是关机后还在耗电,可以尝试自己加一个小开关,把电路彻底切断

楼主(2022-01-25):
引用 网友B:
电池不耐用可能是关机后还在耗电,可以尝试自己加一个小开关,把电路彻底切断 ...

这个是用2032纽扣电池,携带方便,就是电池不耐用,显示屏容易接触不良

网友(2022-12-18):
感谢分享,就是看了你的拆机图买了ut118B,现在最大的缺点是我要教ld用她学这个费力啊!感觉还是傻瓜那种
笔型万用表使用方法
老站有一个测评贴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264439&page=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