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此款升压电路如何更改才能保证输出电流在300ma左右

楼主(2021-12-23):
电路如上图所示,原作者设计的是4.2v电压输入,9V 70ma左右输出,提供给万用表供电使用的,本人看到该电路存在静态电流比较小,不用外加开关切断回路等优点,于是想改成12.3V输入,14.4-15V输出,电流250-300ma左右,另外其低静态工作电流希望能保留住,我该如何修改此电路呢?希望大神帮忙

另外介绍一下我的用电器,该用电器原电路是12v供电(充电),里面是铅酸电池作为储能电源,由于年限久远铅酸电池已经老化,于是我丢弃了老化的铅酸电池,改用了3串18650串联加一块充电控制板替代原铅酸电池使用,使用一段时间后发现一个问题,就是3串18650串联电池电压在9-12.6V波动,每一次我充满电后使用到12.2V左右主机就提示电量低要充电,我充满后没用多久又提示电压低要充电,非常郁闷,若改用4串18650电压又太高了(16.6v)这不上不下的非常难受,于是就想到了使用DCDC升压板来解决问题,普通的DCDC升压板需要切断回路才能停止工作,如果不切断回路那么不工作的时候电池将很快消耗光,于是就想到了论坛一位坛友的低静态工作升压板,也就是上图那块电路

楼主:
我尝试过将图中的D2 9V稳压管换成15v的稳压管,电路工作后电流能达到120ma输出,可是切断后并不能降低静态电流,如果不断开电源的话静态电流能够达到25ma左右,非常高

网友:
换专门的控制芯片吧,,,,,,,推荐南麟的LN3608,,这个芯片便宜耐用,,要切断电流输出只需要把EN引脚拉低解决,,而且这个芯片输出电流大

网友:
电压的问题,换稳压二极管并不能改输出电压,那个二极管是钳位的,改R2、R3才有用。
工作电流问题,受三极管基极电流限制,这个电路只能用在小电流场合。
静态电流的问题,这个电路负载断开基本就没电流了,除非你实物跟图不一样。

网友:
南麟的LN3608芯片的待机电流很低,,而且输出电流很大,,其他芯片的价格略高,,而且这个方案的效率太低了,,器件还多。调试也麻烦的很

网友:
换个思路吧,换电池最简单。磷酸铁锂充满3.6,4坨14V不算高。

网友:
降压吧,压差不大,效率也还高点。

网友:
我觉得你应该先考虑改用电器的电压取样,改不了再考虑换电源种类,频繁充放电的可以考虑5串钛酸锂。我怎么觉得是个台灯?

网友:
接啥都没有 静态电流和  输入  芯片本身相关 不能改变。

网友:
直接四串锂电,加个LDO电路就好。锂电放电平缓的区间就是3.9~3.4V。不用开关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