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FLUKE 106和15B同价位 性能优选106

楼主(2021-12-23):
自从接触了F106后对比了15B,个人观点相同的价位F106功能上与15B吏胜一筹,体积更小,耗电方面106电阻档最大5MA,其它档位1.5MA,相当省电的一款小表。F15B没有了解耗电参数。15B满大街都能看到最大印像是电流仓的设计一经漏液几近报废。

网友:
神话的东西,买不起,只能看看

网友:
福禄克也用牛屎吗

网友:
他家低端都是牛屎的

15b满大街都是,106还第一次见

网友:
测不了二极管?

网友:
同样都是牛屎,人家这可是高级牛屎

网友:
个人感觉福禄克低端表就是智商税

网友A:
至少要107 玩电子没二极管档只能干瞪眼

网友:
引用 网友A:
至少要107 玩电子没二极管档只能干瞪眼

说得也是,数字万用表与指针万用表在这方面区别很大。

网友B:
一步到位的话,还是179C合适些。

网友:
除了二极管还有毫安档,怎么也看不出106功能强于15B。另外15B+才是和106同代的。

网友:
106测量功能比15B减少了,怎么比15B好呢

网友:
智商税不至于,一分钱一分货,福禄克入门表也皮实。换个晶振提速,用起来不错。

网友:
仪表里的理财产品

网友:
正左右15B+还是18B+ 用了7-8年的UT51该退休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一步到位的话,还是179C合适些。

179你用了多久,谈谈你的使用体验,谢谢。

网友D:
引用 网友C:
179你用了多久,谈谈你的使用体验,谢谢。

我刚买了个179二手的,好用,就是有一点不怎么好,电阻档电压偏高了7伏多,测量1.55伏供电工作电流只有几微安的电子腕表可能有影响,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我刚买了个179二手的,好用,就是有一点不怎么好,电阻档电压偏高了7伏多,测量1.55伏供电工作电流只有几 ...

7V多慎用,有维修电脑的朋友,因为这个测量搞坏了好几个板子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E:
7V多慎用,有维修电脑的朋友,因为这个测量搞坏了好几个板子了。

万用表欧姆/通断档的设计发展方向是低压。但论坛上的风气是要高压,原因无非是为了测led。更有甚者还理直气壮的把开路电压之高低作为万用表是否好用的原则。说叶公好龙的话可能有些过重了,但至少说明不少人是没怎么搞过稍微复杂些的电路的。

网友:
引用 网友F:
万用表欧姆/通断档的设计发展方向是低压。但论坛上的风气是要高压,原因无非是为了测led。更有甚者还理直 ...

黄皮做到7V是消费者的问题吗,就算消费者认为高好,作为一个设计制造者能被无知的人左右,再说测led3V就够了,这个电压测量是没有问题的吧,大家认为高了好也只限于能点led,做到7V算哪门子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