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积分商城4000M币换的明纬350-27

楼主(2021-12-23):
打开一看不知道说什么好了,M币不是钱呗

经过了怎样的摧残呢。给卖家留言说挑个好些的,这就是好些的啦,不知道不好的会是什么样呢

网友:
再等几个月,你就可以收获若干小电容了

网友A:
挑好些,跟,,包很好,,差别很大哦

网友:
里面看不见的,你该给卖家留言要全新的

网友:
幸亏没上车

网友B:
能不能用?能用的话……能用就可以接受,毕竟交易是有风险的,再说是2手

网友:
也不便宜啊!

网友:
奥  个别输出滤波鼓包了 通常改装的话 元件包里有50V 100V耐压的电容 所以没留意这个问题 在盖子里没注意看 不过容值有可能会降低 不过问题不大 谢谢您的理解

网友:
引用 网友A:
挑好些,跟,,包很好,,差别很大哦

确实是没留意内部的电容 少数会有鼓包  不过是输出滤波 改装可调的话会拆下这个35V的电容 会换上50V 90V的改高电压 默认这是没质量问题的 不改可调的话 也没事 容值或许会降低 问题不大

网友C:
确实是没留意内部的电容 上盖挡着 少数会有鼓包  不过是输出滤波 改装可调的话会拆下这个35V的电容 会换上50V 90V的改高电压 默认这是没质量问题的 不改可调的话 也没事 容值或许会降低 问题不大

网友:
再过些时日,你自然都会换掉的 ,为啥!因为耐压不够

网友:
引用 网友B:
能不能用?能用的话……能用就可以接受,毕竟交易是有风险的,再说是2手

确实是没留意内部的电容 少数会有鼓包 盖子挡着看不见 也不会特意去拆开每个都检查下在发货 通常通电有输出就发货了  不过是输出滤波 改装可调的话会拆下这个35V的电容 会换上50V 90V的改高电压 默认这是没质量问题的 不改可调的话 也没事 容值或许会降低 问题不大

网友:
楼主要挑个好的,结果卖家给发个泡了水的

哈哈,木事,楼主你M多,还能再换两个

网友D:
引用 网友C:
确实是没留意内部的电容 上盖挡着 少数会有鼓包  不过是输出滤波 改装可调的话会拆下这个35V的电容 会换 ...

不是很了解这个,大老板可否告知一下

网友C:
引用 网友D:
不是很了解这个,大老板可否告知一下

这个是358运放  用来控制风扇  也跟限流有一些关系吧  改可调不用动他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不是很了解这个,大老板可否告知一下

下面的是7812主要给风扇供电

网友:
电容怀孕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是358运放  用来控制风扇  也跟限流有一些关系吧  改可调不用动他

谢谢!大致了解了,也就是风扇会随着功率升高而转速变快,和我们通常用的要么接通要么断开有点不一样,

网友:
哈哈  在壳子里没检查到 哈哈  不过都是有输出的 绝不是故意发鼓包的 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