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两块钱的小插座

楼主(2021-12-23):
做工还可以,插头。设计也很好,双层大棚。塑料厚度也可以,总之就是非常好。现在陶特天天都是一元购。不知道长此以往他们受得了不?

网友:
我撸了五六个 1块多 拓展用挺好 反正不上大电流

网友:
看起来还行,我估计不上大电流,那肯定没问题
关键是方便

网友:
看做工质量还不错,还有车吗?

网友A:
2元超值,链接?

网友:
我买过一个类似的,质量是非常的差,插头那两个铜片缝隙很大。

网友:
接头处直接铆上去的?这样弯几次会不会就接触不好了,一体铜条挺不错。

网友:
撸了五六个这货1块多到5块多,全用红包,用于墙面二眼插电器挺好的,直筒筒的路过容易碰着,而且电视柜后面空间也有限,转个方向。当然,都是小功率充电头、电扇之类的

网友:
看颜色像是铜片

网友B:
十几年前都有这玩意,我小时候就用这种插座

楼主:
引用 网友A:
2元超值,链接?

淘特大把自己搜吧。

网友:
还有一分钱的,不知道质量怎么样

网友:
引用 网友B:
十几年前都有这玩意,我小时候就用这种插座

我现在都还在用,电箱里面接路由器

网友C:
上下两层铜片之间没有支架吗,感觉有一定安全隐患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上下两层铜片之间没有支架吗,感觉有一定安全隐患

不暴力的话因该没啥问题

网友D:
引用 网友E:
还有车么

不如3.5去买个台灯玩,

网友E:
引用 网友D:
不如3.5去买个台灯玩,

关键我不在包邮区呀。。。。。。

网友D:
引用 网友E:
关键我不在包邮区呀。。。。。。

广东那边发货 一般大多数地方都包邮

网友:
引用 网友D:
广东那边发货 一般大多数地方都包邮

好主意,我去试试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