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服役了一年半全汉FSP蓝暴经典plus 450W电源219块值吗❓❓

楼主(2021-12-23):
去年狗东6.18时候,行货价格要交税啊!!

主动PFC,双管正激,DC/DC结构,大量的使用了固态电容。

这次全汉蓝暴的改变还是大的,而且是一次升级。

二级滤波电路在PCB上,有两个共模电感与一对Y电容,比较特别的是整流安插在了中间,有利于得到更平稳的直流电流。

一级EMI滤波电路主要集中在AC插座上,带有一个安规电阻的X电容。

3.3V与5V的DC to DC。

12V整流使用了四颗肖特基管。

大量的固态电容,也算是堆料了,电容品牌为台湾CapXon丰宾固态电容。

悦轮D12SH-12风扇,含油轴承 Sleeve Bearing,这个省成本了。含油轴承 Sleeve Bearing平均寿命只有8000~15000小时,7×24小时的开机运行的话,约一年多就挂。但是这货在散热上用了低温停转方式,冬天基本不转,变相的延长了含油轴承 Sleeve Bearing的寿命。

主电容也省成本了!!采用了2颗台湾TEAPO的,耐温值是85℃,在小功率电源上采用2颗电容并联的设计在十三年前在不少无PFC的出口北美的电源中常见,FSP、台达、Bestec联德、康舒……都见过。

网友:
1元钱1瓦最好了,达不到这价格的电源一般都是垃圾货色了。

网友:
现在流行llc+dc/dc

网友:
机箱加电源才这个价?神价了

网友:
广告贴,另外不值

网友:
150以内合适

网友:
双电容双电源管还能达到金牌80? 没见PFC电路。假货 鉴定完毕

网友:
长城网星375W额定38-40大洋用着还可以吧,没买过这麽贵的电源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双电容还能达到金牌80? 没见PFC电路。假货 鉴定完毕

是【铜】牌,注意看颜色与英文标识:BRONZE。
【金】牌是:GOLD。

网友:
便宜电源,担心机械硬盘突然消失,硬盘故障恢复可贵了。尽量一步到位买500元以上500瓦机箱电源家用,游戏电源需要700瓦等更大功率。

楼主:
含油轴承 Sleeve Bearing平均寿命只有约8000小时~15000小时,7×24小时的开机运行的话,约一年多就挂。
加点机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