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自己给永坚排插接线,顺便拆开看看,咋不能上传图片呢?

楼主(2021-12-23):
又是给亲戚弄几个插排,自从上次给哥嫂家弄了几个插排后,居然都来找我搞插排。话说我不是电工啊,一点点的动手能力都是自己倒腾出来的。
嗯嗯,这个这个,永坚插排看起很好啊,4位的17,6位的21,性价比算很不错了。

楼主:
插排是插排,电线是电线

拆开拆开,还好啊不是异形螺丝

看到铜条了,这是黄铜吧

插片用的不是黄铜,这是磷青铜吗,有点发红

近点再看看,反正应该不是紫铜

这插排一点焊点都没有,很多地方都是插接的,但是插的比较紧。

很多插排从铜条到接线柱那一段距离用的是铜线,这个插排还是用的铜条,但是要略窄一丢丢。不是焊接的,这是铆接的吗?不太知道这种工艺应该怎么说。

大部分黄铜条宽度是5mm

连接接线柱那一小段铜条宽度是4mm

铜条厚度0.4mm

接线柱,铜的

另外买的带插头的电线,外皮真剥的太长了点。

3x1.5mm,我的标配,宁波乔普的线,好像口碑不太差

接了个铜扣,裹一个热缩管,这样不至于弯折的太厉害。其实这线挺硬,不容易弯。

这就算接好了对不……

把翘板开关也给拆开看看

可以看到触点,好像没有镀金就是两个红红的小铜点,没啥稀奇的东西

这边看也没啥稀奇的东西

合上外壳收工了,谢谢观赏。怎么样朋友们,这插排还可以吧,哈哈哈。

网友A:
电脑端上传的图片分辨率宽度最好不要超过4000px,手机端最好不要超过8000px

网友:
好像不管电脑还是手机随便一拍都可以上传啊,只是手机拍的有时候要注意横向纵向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脑端上传的图片分辨率宽度最好不要超过4000px,手机端最好不要超过8000px

明白了,好的谢谢

网友B:
上传时不是自动压缩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上传时不是自动压缩的吗?

好像没有压缩,我图片的分辨率超过版主说的4000,我给修改了一下就上传成功了,审核后就可以看到。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上传时不是自动压缩的吗?

上传时会自动压缩,但是程序对分辨率有限制,过段时间会增加提示。

PS:前两年是没有问题的,大多数拍摄的照片分辨率都不会超过4000px。现在还发现有些手机拍的照片超过了8000px,直接上传会造成照片“黑屏”,这些都是网站程序没有考虑到的。

网友C:
黄铜条+磷铜插套, 不错了. 价格要多少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黄铜条+磷铜插套, 不错了. 价格要多少啊?

4位的17,6位的21都是无线的,X宝上自己找吧,价差不大。

网友D:
看着不像1.5平的线,话说这做工可以,价格也不贵

楼主:
引用 网友D:
看着不像1.5平的线,话说这做工可以,价格也不贵

剥了一截又拧了几圈,量一下直径是1.4mm,感觉差不多吧

楼主:
有指示灯

网友E:
安全性没问题,但这开关一般不是通电平的,关电要特意按下去么?
这个通电时候翘起来很容易误触

楼主:
引用 网友E:
安全性没问题,但这开关一般不是通电平的,关电要特意按下去么?
这个通电时候翘起来很容易误触 ...

是的呀你说的对,它就这点让我不满意

网友(2023-02-14):
背部有挂墙安装孔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