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网首拆~腾达TEG1016M V1.0 16口千兆交换机并改进散热

楼主(2021-12-23):
适配器好评 线和头可以分开

防拆贴过于黏稠 加热后不能无损拆

导热贴好评

用烙铁焊下散热片,98DX316+88E1685*2 。 右下角两颗2mb spi rom 用于学习mac地址以及vlan预设。
网上查不到这三颗芯片的datasheet...详细资料暂无

传统艺能,电解全换固态,把没有散热的主控贴上散热。

美满这款速度抖动延迟比螃蟹好一点,不排除误差
美满方案 98DX316  + 88E1685*2
螃蟹方案 RTL8382L + RTL8218

网友A:
这改后有效果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改后有效果吗?

跟音响换补品保险丝一样,你说有个屁用,人家说换丝如换机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跟音响换补品保险丝一样,你说有个屁用,人家说换丝如换机

对于喜欢魔改的垃圾佬来说,折腾一下还有点用的,就如同LSP看到同一个人但穿了新款的制服丝袜,能多释放20%的攻速一样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对于喜欢魔改的垃圾佬来说,折腾一下还有点用的,就如同LSP看到同一个人但穿了新款的制服丝袜,能多释放2 ...

DCDC/LDO,手册一般会有电容推荐,并不是ESR越低越好,换固态可能适得其反,可能。。。。哪天设备惨死就是它的锅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改后有效果吗?

不是 ,改前测的。某些路由交换机 换电容还真能增加点速度

楼主:
引用 网友B:
DCDC/LDO,手册一般会有电容推荐,并不是ESR越低越好,换固态可能适得其反,可能。。。。哪天设备惨死就是 ...

您说得也对,到那天坏了 设备也差不多也该淘汰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对于喜欢魔改的垃圾佬来说,折腾一下还有点用的,就如同LSP看到同一个人但穿了新款的制服丝袜,能多释放2 ...

我X,老湿机,这个比喻有深意啊...

网友C:
引用 网友D:
我X,老湿机,这个比喻有深意啊...

主要是我有时也会有这种瞎JB改的冲动和想法,改完了心理上觉得至少能提升10%的性能,实际上没啥软用。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主要是我有时也会有这种瞎JB改的冲动和想法,改完了心理上觉得至少能提升10%的性能,实际上没啥软用。 ...

这是病,得治...

我不会告诉你我那个8G的SSD准备把U盘上的8G Flash也焊上去,一直忍到现在...

网友:
带网管的吗?

网友E:
这芯片不是叫“马威尔”吗?又改美满啦?

网友:
这玩意后边带个vlan隔离开关,我北京分公司不知道谁给拨到ON了,局域网都不通了,因为过不去,查半天才怀疑到这里拨了开关,气死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芯片不是叫“马威尔”吗?又改美满啦?

好像好久之前就叫"美满"了,不过好像很多人喜欢叫"大M"...

网友:
引用 楼主:
您说得也对,到那天坏了 设备也差不多也该淘汰了

我也是喜欢给家里的光猫和交换机换全固态
换全固态肯定是有用的。因为家里的网件8口千兆曾经不稳定过,拆开发现是电解大肚子了,于是就把全家所有的交换机和光猫全换成固态了,然后就再也不怕不稳定了
毕竟家里的光猫和交换机都是24小时不关机的,负载虽然轻,但是工作时间久

网友F:
首发时好像是160元,网口没有金属屏蔽被我鄙视了。待机功耗和满载功耗多少?

网友G:
请教: 散热片是怎么固定在IC上面的? 既稳定可靠,又能高效导热……

楼主:
引用 网友F:
首发时好像是160元,网口没有金属屏蔽被我鄙视了。待机功耗和满载功耗多少? ...

京东156购入,空载12v 0.12a 满载12v 0.26a

楼主:
引用 网友G:
请教: 散热片是怎么固定在IC上面的? 既稳定可靠,又能高效导热……

散热片有引脚可以焊接在主板上 芯片和散热片之间涂点硅脂就行

网友:
我也偏好“大M”芯片,经常看世界品牌设备里面都有很多它家的身影,主板网卡也是这种芯片,一直用着挺好舍不得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