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航模] 拆解简评ZLL SG907 MAX 四轴入门级无人机

楼主(2021-12-31):
外包装是个彩印的飞机盒,没拍照片,有空补上,盒子里就是装飞机的包,包包外面还套了一个塑料袋防潮(画面请自行脑补,着急拿出来玩,直接扯掉了)

包包盖子夹层里装着说明书,说明书写的很详细,大部分人都能看一遍掌握基本操作了

拿掉表面的泡棉片,里面有四个坑,主机,遥控,备用浆和充电线(东西都拿出来过了所以比较乱)

取出遥控器  顺手给它开机了

右侧面的开关

背面有个标签  写了电池参数

这里还藏了四个按键

充电口

遥控器展开状态

这里夹手机的,手机上装APP后既是图传(5.8Gwifi),也是遥控,可以单独手机控制  1楼只放硬件拆解,软件和试飞照片放2楼

这是两个天线,其实只有一个真天线,为了美观而设计的假天线

旋转手机夹

手机夹上装的翻拆天线

开始拆飞机

中间按扭短按是电量显示,长按是开机

底部,好几个检验标签,太扎眼了

展开状态

解锁电机  浆会空转一会

关机,准备拆解

侧面一

后面

侧面二

底面

先取下电池

电池参数  7.6v 2600mah

干掉底部盖子,露出媒体处理部分主板

翻过来拆掉上半身  主机内部线路有点乱

电池仓到主板只有2根线,通电就开机

分离掉上半身  右边黑黑的里面放了一个gps模块

对应上壳尾部

拿掉屏蔽干扰信号的导电胶布  露出gps模块

导电布很厚实

拆下gps模块  天线采用的是18*18*4mm的陶瓷

4线TTL输出数据到主板

拆掉屏蔽罩,主芯片是u-blox 8代 GNSS 芯片  这是u-blox首个支持北斗定位的芯片,性能较好,价格也很贵

拆天线,两个天线外壳已经拆下,只有一边有天线(3DB铜管天线),另一边是空的

这个独立的小板,HA5883  罗盘芯片,空中感应飞机姿态的,所有无人机都会有这个芯片,不然随时掉下来(低端机没有gps)

凌乱的连接线

飞机大脑 GD32F330CBT6 兆易创新替代意法半导体的pin to pin芯片,现在市场占有率非常高

主板背面  食指处的焊点是遥控接收天线,天线类型和遥控器上的一样

多媒体板上绿色模块是wifi模块  负责图传和手机遥控
南方硅谷SV6256P 11n 5G模块 可以拿来接到电脑上当无线网卡用

全志MR100 无人机专用媒体处理芯片
详细资料:https://www.allwinnertech.com/index.php?c=product&a=index&id=77

没在主板上发现电机驱动,拆一条手臂,

电源+pwm三线输入,三相电机线输出

驱动板背面

主机拆完拆电池

电芯参数  尺寸933058 容量2600mah 7.6v

电池管理 两个无字芯片,一个mos管负责通断  电池和主机不通信,由主机检测电池电压控制飞机飞行状态(低电压自动返航)

背面有4个小mos和一个光耦,大概功能是充电并联,放电串联,

硬件拆解完成,楼下继续。

楼主:
本楼放飞行图片和软件界面图片

没连接状态,正确打开方式是先连接wifi,再打开软件

准备起飞

起飞了  离地约50cm

这个有几米了,更高的没拍

来几张动图

1080P的录像截图,录像过程中不能拍照,所以只能录像回来截图了

手机界面
软件第一屏

点飞行准备,校准传感器

飞行记录  记录了飞行轨迹和时间速度参数

起飞前截图

这是手机当遥控,屏幕上会出来两个摇杆图标,和硬件遥控对应功能的

软件自带说明书

END

网友:
比较高级的无感无刷电机,我那附近几年前几乎是空心杯有刷,带减速齿轮螺旋桨模块,手掌大小空心杯有刷直驱。后来禁飞都不敢卖,只剩车船模等不能飞的。

网友A:
我这摘个柿子都有直升飞机反复侦察
飞这玩意估计直接炮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这摘个柿子都有直升飞机反复侦察
飞这玩意估计直接炮轰了

这玩意说明书上说要去某个网站实名登记的,你在哪里摘柿子会被侦查

网友:
这不算玩具了吧,我看挺好的

网友B:
话说这个众力无人机最高飞多高多远?试验过吧?还有多少钱买的呀

网友:
入门的,一般解个闷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话说这个众力无人机最高飞多高多远?试验过吧?还有多少钱买的呀

说明书好像写着是150米远,高度100米,满电续航约30分钟

网友:
   这个得多少钱呀

网友C:
和大疆的御系列一模一样

网友D:
那个电池预料到以后估计会有不好的事情发生,,,主板只是监测总电压,用久了以后假设某个电池容量的小了,保护板直接给那个低电压的保护了,那就从天上掉下来了。。。。3v+3.7v还不至于让主板保护,保护板首先保护了

网友E:
抗风能力咋样呢?

网友:
竟然不是空心杯  这个多少钱

网友F:
亲戚多多买过类似的700多好像,悬停不稳,内部做工差不多,软件偶尔闪退,图传很拉,一次飞炸鸡了,300换新了,后续好像不怎么玩了,无人机这东西我觉得还是看飞控程序怎么样子,大疆的mini2我觉得就很稳,自用的

网友:
不错,长见识 了,这个不便宜吧?多少钱?

楼主:
引用 网友C:
和大疆的御系列一模一样

小厂都是仿大厂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那个电池预料到以后估计会有不好的事情发生,,,主板只是监测总电压,用久了以后假设某个电池容量的小了, ...

估计保护板只管过充,过放不保,不然随时意外

楼主:
引用 网友E:
抗风能力咋样呢?

应该会顺风飘走吧

楼主:
引用 网友F:
亲戚多多买过类似的700多好像,悬停不稳,内部做工差不多,软件偶尔闪退,图传很拉,一次飞炸鸡了,300换新 ...

是的,悬停的时候有点飘,室内的时候更严重,软件闪退到是没遇到,估计和手机系统兼容性有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