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H61主板升级I5 2500还是E3 V2 ?

楼主(2021-12-23):
目前在用G1620,感觉看高清比较卡。平时就是看视频、上网,不玩3D游戏。

网友:
E3 什么V2 ?1220?1230?1220和I5差不多 1230和i7差不多 都是二代比

网友:
本身有显卡的E3,没有显卡的I5

网友A:
E3 V2没有集成,G1620不游戏够用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E3 V2没有集成,G1620不游戏够用了

E3 1225 V2 E3 1245 V2之类末尾是5的 都是带核显的

网友:
有独显的话闲鱼买个E3 1270  150元,这个U现在特便宜可能还会降价

网友B:
看价格,那个便宜换那个
看高清卡确定是处理器瓶颈了吗?确定了再换

网友:
E3 V2 + 良机卡即可
又能硬解性能又好

网友:
我的i5  2400已经下岗,刚捡了个i5 6500

网友:
当然是主板能上的最好的U了,反正不贵

网友:
建议更换1220V2+高清显卡就好了

网友:
建议扔掉,买12100F(快了吧)

网友:
我觉得去淘个显卡就行,比如GTX750TI,RX550这些不用外接供电的看高清视频够用了...

网友:
我G2030 换成i5 3570简直就不是一个档次的啊  双核和4核

网友:
E3-1225V2 E3-1245V2 。。。E3 以5结尾带集显的。。。不过还是建议新U比较省心, 12代可能主板贵,那么 10105F 算是入门但是能打的,很能打的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看价格,那个便宜换那个
看高清卡确定是处理器瓶颈了吗?确定了再换

看高清不卡很流畅,处理器最低限度要上哪个?

网友:
这配置可以看高清电影么

网友:
CPU升级了也没多大用处,直接换个固态吧,效果还明显。

网友:
E3-1270吧,上个月160收了一个,最近还在降价淘宝大概155,E3-1230 V2贵一点大概190左右!这两个性能差不多,总体V2强一丢丢,v2支持1600内存频率,1270支持最高1333但是钎焊CPU!

网友:
非要用核显e3的话,可以试试e3 1225v2。看主板支不支持了。1代e3不建议了,功率太大,h61有点勉强。
另外看在线视频,清晰度在1080p60帧以上的和2k、4k、8k,h61能支持的cpu,不论哪款的核显,都会卡顿。上新平台或者换最近3年出的独立显卡才是王道。
1080p30帧的视频,i3以上的cpu可以比较流畅的支持。
720p30帧及以下的视频,g1620可以比较完美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