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但这惨样,难道他家不跳闸的吗?

楼主(2021-12-23):
路边接到的,网上查了下 HUYU环宇 HYH17-100/1 是隔离开关,作用就是刀闸。
但这惨样,难道他家不跳闸的吗?

网友:
关乎用电安全的产品,还是买质量好的产品

网友:
看上面螺丝烧成那个样子,应该是电线虚接引起发热烧坏的,看图片这个应该没有跳闸功能,没有脱扣用的机构,下面壳子还空出来一块

网友:
看图标就是隔离开关,不带脱扣功能,骗人的东西

网友:
就是一个刀闸开关啊,电流大了就发热了,幸好用的阻燃外壳没起火。

网友:
这又不是空开,你让他们怎么跳,最多过载热到把线或触点烧熔了断掉。

网友:
就不能多花一点点,买个品牌的货吗?

网友:
接线不良  或者触点接触不良导致发热 不会引起空开跳闸     这个也不是会自己跳闸的玩意

网友:
本来就是隔离开关 型号图示也是隔离 开关 会跳才会见鬼

网友:
之前我们宿舍干坏了一个电表。。。

网友:
山货,看那么点触点,还标的100A,就没跳闸功能,咋跳?

网友:
一般隔离开关都是接入户配电箱前,电表后,要跳也是单元总漏保跳

网友:
这个叫闸刀,不叫空开

网友:
100安,不容易跳闸吧

网友:
好像还是银触点的呢。。。

网友:
这东西接在表前,除了质量问题就是虚接烧坏了

网友:
虚接了,1000a的都要融化

网友A:
隔离开关实际上的极限分断能力是多少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隔离开关实际上的极限分断能力是多少呢

隔离开关就只是隔离用,不能带负荷分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