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XD2400改造60V50A可调电源 顺带误修开机常亮红灯不输出

楼主(2021-12-23):
以前在货场也经常看到zxd2400,但是成色都是很差很差而且都是4.1的多,就没有关注,这次看到几个成色还行都是4.3的就买了回来,(面板有点脏了,而且改的时候没有怎么在意在地上磨来磨去整花了点)网上下载了PCB和源码,立创免费打板,收到后焊接了也改好了,一切都是很顺利,但是装好外壳后校准到最后一步的时候突然单片机不停的重启了几次,然后就没有输出了 开机就是保护亮红灯,啥情况,什么也没有动啊,也没短路什么的。重新拆开也没有看见什么异常的,把另一个也拆了,移植控制板过来输出正常,换回那个控制板就不正常,,控制板挂了?目标锁定控制板,先放一边,那就用这个控制板再改,,一切也是很顺利,,但是情况是一样的,都是快要校准好的时候单片机突然不停的重启,然后就是开机红灯保护,,我了去,我都怀疑是单片机的板子整坏了控制板?那也不对啊,刚搞好的时候能输出也能恒流调电压和电流,就是校准快完成就红灯了,,那就复原到没有改的状态,还是红灯,,,奇了怪了,忽然看到板子上害人的死亡神胶,马上铲除了,开机测试正常,然后重新焊接上改装套件,工作正常,校准也正常,输出带负载也正常。想到第一个控制板应该也是这个死亡胶水搞的鬼,铲除后开机还是红灯,,,把好的控制板上的LM358什么的一堆芯片搬过来也是红灯,,忽然看到这个板子上的R72怎么飞了,找了个4.99k的换上去,开机正常了,,,运气不错,两个机的红灯都是死亡神胶作怪,,,但是那个R72什么时候飞的就不知道了。也没有碰到啊。怎么就飞了。
这玩意风扇太吵,改好了也是闲置,也就是用到大电流烧鸡再拿出来用用

网友A:
那个胶水是真的坑 能腐蚀各种金属器件的脚      螺丝都能腐蚀   有潮气更快   我改的那个按关机 风扇还是呼呼的响  你的能完全停止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个胶水是真的坑 能腐蚀各种金属器件的脚      螺丝都能腐蚀   有潮气更快   我改的那个按关机 风扇还是呼 ...

我的就是作者开源的第一代,不带关机的,只是OFF输出0电压,风扇还是转的,,如果要关机就得那个光耦加开关就关机了风扇也停止。 这种我就是直接拔插头,这粗货插着电我看着都怕怕的 还是拔掉安全点

网友:
这电源真心不错

网友B:
死亡胶水是什么胶?

网友:
引用 网友B:
死亡胶水是什么胶?

都是神人,说话不说清楚,我也想知道

楼主:
引用 网友B:
死亡胶水是什么胶?

就是板子上那两坨红色的胶

网友(2022-11-02):
大神问下。未开机状态13v接反,里面啥原件冒烟了,接回后开机充电正常。烧了啥东西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