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超威的锂电报废了,拆开看看

楼主(2021-12-23):
几年前买了个超威的锂电池,保修2年,结果2年多开始明显续航下降,现在3年多彻底报废了,充满电只能开2公里就没电了,也没见哪里有回收锂电池的也没法保修,拆开看看还有啥利用价值

48V12AH

暴力开盖,板子做工看起来还不错,6个MOS 80N08  80V 80A
看不出来带不带均衡

边上还有3个触点连到壳子外面3个触点,VMON,VMEN,GND
不知道干啥用的,VMON-VMEN 4.32V  VMON-GND也是4.32 VMEN-GND 0V

电池是6并13串

单个电池3.6 2000mAh
目前测量每组电池电压都差不多,过两天全拆了测试下单组电池,看看哪几组坏了,挑能用的做个充电宝玩玩

网友:
不用挑吧,整个电池组就做1个充电宝好不好?

网友A:
修电动车的都回收电池吧???

网友:
超威自己也有生产锂电池,怎么用的卓能呢,,,,

网友:
超威不生产18650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修电动车的都回收电池吧???

铅酸的收,锂电池不收吧?

网友B:
看来网上买电池还是不靠谱啊。
这种电池是不是都是淘汰下来的纯电动车电芯拼起来的?

网友:
估计就几个电池坏了拖了后腿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看来网上买电池还是不靠谱啊。
这种电池是不是都是淘汰下来的纯电动车电芯拼起来的? ...

这个看着是新电芯。。。
也有用软包的。。。也有用分容的。。。

如果未来退役电池多,估计会有更多分容电芯。

网友C:
三个触点是不是防拆的???

网友:
三个触点可能是读写芯片程序数据?

网友:
这么大个充电宝,看上去不错

网友:
引用 楼主:
铅酸的收,锂电池不收吧?

锂回收利润也不错

网友:
我从公司笔记本上拆淘汰的电池做充电宝,才30个电池就感觉用不完了,这一下子7、80个,能传几代……

网友D:
你也量过了,电压差不多,6节2ah,一共12ah,也没有虚标,就是小马拉大车,报废了。

网友:
锂电池回收 没进水六七十一组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三个触点是不是防拆的???

不是防拆的,3个触点直接通到外面外壳上对应3个触点,没有其他电路,可能是读写数据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也量过了,电压差不多,6节2ah,一共12ah,也没有虚标,就是小马拉大车,报废了。 ...

目前是充满了量的,基本都在4.1-4.15之间,但是一放电,整组电压急剧下降,之前用的车也是350W电机的自行车式的小车,车子电流基本在10A以下,1分钟以后电压就掉到40V了
感觉是某一组或者某几组有问题,等我周末有空了再慢慢测试了

网友:
看楼主的描述,应该是电芯的寿命到了,所有电芯都很一致的完蛋

这个板子看上去不带均衡,因为没有放电电阻。也许是有的吧,在另一面上

网友:
一般两头的某一组容易提前挂掉,拆开测一测,替换一下部分坏掉的,还能凑合再用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