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FPC排线怎么剥开皮子

楼主(2021-12-23):
我的排线脱焊了,想焊一下,但是发现里面有断线,然后剪平剥皮,可皮太难弄了,求大神有没有好方法介绍一下,先谢谢大师们了!

网友A:
在fpc工厂干过两年,表面那一层叫覆盖膜,贴完之后还要热压,热压完再烘烤固化,基本上只有用锋利的刀片慢慢刮掉。

网友B:
这种排线不知准确学名叫什么名字

网友C:
白色的哪种我是用电烙铁加热刮的(只刮有金属的位置),这种应该也行。

网友D:
这种排线,要接的话,把排线垫在一个东西上,慢慢磨开才行,而且焊接的时候,要控制好焊接时间,不然温度过高容易焊坏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fpc工厂干过两年,表面那一层叫覆盖膜,贴完之后还要热压,热压完再烘烤固化,基本上只有用锋利的刀片慢 ...

感觉里面的线都要刮断了 但是皮还是没开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种排线,要接的话,把排线垫在一个东西上,慢慢磨开才行,而且焊接的时候,要控制好焊接时间,不然温度过 ...

有点娇惯

楼主:
引用 网友C:
白色的哪种我是用电烙铁加热刮的(只刮有金属的位置),这种应该也行。

电洛铁弄不了

网友:
如果排线不需要动作的,,两头飞线还方便快捷安全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种排线,要接的话,把排线垫在一个东西上,慢慢磨开才行,而且焊接的时候,要控制好焊接时间,不然温度过 ...

不会吧
这种是耐高温的,里面是铜线,就是非常薄的PCB

网友:
豁鬼大爷,这种线还能修,能说修的都是神人

网友:
那根断了接哪根,直接飞线到两头座子就行了,做好线径保护,防止折断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觉里面的线都要刮断了 但是皮还是没开

看覆盖膜生产厂家的材质,有的偏软,有的偏硬。如果有加热台的话,可以放加热台上先加热再试试。

网友:
11号刀尖慢慢刮

网友:
放大镜、美工刀,双面胶。
先用双面胶把排线固定好不让他跑,然后一手放大镜一手美工刀,倾斜一定的角度后把外皮连切带刮的给刮到能看到铜。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种排线不知准确学名叫什么名字

FPCB应该是

网友:
很锋利的刀片或者很尖很尖的镊子动作轻一些慢慢刮开外表露出铜然后上锡,如果是很多跟线并且距离近线径细的建议错位刮开方便焊接,手轻一些这东西不难对付,一些便携示波器的印刷排线键盘膜了解一下就会发现这种排线焊接起来还真不难

网友:
以前刮过灯带的,刮不动……

网友:
我用砂纸慢慢磨的。

网友:
以前不信,现在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