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维修UPS蓄电池充电板

楼主(2021-12-24):
朋友打来电话说公司有块电源板坏了问能不能修,凭借着多年的(负离子)高压电源开发经验毫不犹豫的答应,收到快递打开一看就是一块普通TL494开关电源,双面板,看变压器体积估计有500瓦,是用来给UPS蓄电池充电的;先大概看了一遍三极管V1、V2基极电阻R7/R11 阻值烧开路,R6、R10开路,用万用表测量V、V2击穿短路,电容C10、C11短路;损坏零件全部换新在输入220V串一个100瓦灯泡防止短路炸机,上电灯泡闪一下测量输出0V,测量TL494芯片12脚0V;把高压部分所有零件全部拆下来测量都是好的,维修陷入困境,太尴尬了。有没有遇到同样问题的给点建议;

楼主:
T2变压器拆下来代换带明伟电源上正常有输出,可以排除T2变压器问题。

网友:
电容 看了吗

网友A:
这个板子应该是在线式UPS用的,三极管V1、V2元件是关键,更换前必须仔细检测,如果全部换好了,无输出就要检查三极管V1、V2的推动级电路,再往前就是开关电源的振荡源是否正常。只有极个别情况下发现高频主变压器内部不良。

网友B:
排除后级短路可能后 用可调给494供电 排除前级自激不良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排除后级短路可能后 用可调给494供电 排除前级自激不良问题

感谢毁灭者e5,后极只有LM358是充电指示已换过,不存在短路问题

网友C:
有些机器充电板上的电源芯片供电要从另外的电源板上引过来,是有意这样设计的

楼主:
C10、C11已换新的电容,换之前电桥测量过,300V整流电容板子只用了一个400V/220UF拆下来电桥测过有200UF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板子应该是在线式UPS用的,三极管V1、V2元件是关键,更换前必须仔细检测,如果全部换好了,无输出就要 ...

是的,是在线UPS,三极管V1/V2拆正常工作的明伟13009三极管,驱动三极管也拆下来量过正常,加DC12V到TL494电源脚12脚示波器测量V3/V4基极有正常波形输出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些机器充电板上的电源芯片供电要从另外的电源板上引过来,是有意这样设计的 ...

谢谢回复,这个电源TL494电源是T1变压器6/7绕组整流后提供的,整流二极管和C9都拆下来量过没有问题

网友:
很久没有修494之类的半桥电源了,,,应该还有原件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