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响] 听个响系列!9102年还有人买独立声卡麽?华硕Xonar Essence STX II老虎卡2代

楼主(2021-12-23):
也许有人问:外置DAC或功放之类的不香吗?但我就是那个显得有点二和怀旧的人此声卡没有屏蔽罩但有子卡,且卖家送套运放。
其实现在用的微星Z590上集成的ALC4080声卡,觉得也可以听了。但以前一直用独立声卡,心理上还是比较难接受集成声卡而且该集成声卡不定时出现沙沙声(非个例)让人非常恼火。

原配运放为2颗MUSES 8920做IV转换,1颗MUSES 8820滤波输出。卖家改用2颗MUSES 02和1颗AMP 9920AT。我看不出真假运放,且9920AT毁誉参半,但音质听起来还不错。

PCM1792、AV100等芯片大家都滚瓜烂熟的了。

卖家赠送3颗运放,留着备用。

看着裸体的老虎卡不爽,掏张1代屏蔽罩装上去,成了世上唯一的金老虎2代它就这样躺在主机里了,搭配惠威M200使用,子卡一边吃灰去了。

补充内容 (2024-1-23 14:28):
今天把主卡卖了,算上之前卖掉的子卡,一共卖了900大洋~~~用几年后还赚了

网友:
我零几年有台奔腾四品牌机原装主板,配创新小声卡只有耳机和单声道录音2插孔,自从2010年学会组装1055t农企主机,奔腾四都被卖废品。2016年我的集成声卡故障,想找立体声录音USB声卡,找了好几家都单声道录音,能退货退掉,留下两三个小USB声卡凑合听。

网友A:
老夫前知5000年,后知500年,可是9102年实在太远了,算不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老夫前知5000年,后知500年,可是9102年实在太远了,算不出来

三更半夜还在水。。。

网友:
这做工真不错,我有个小夜曲3,听感比集成声卡好太多。

网友B:
lz声卡多少钱买的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lz声卡多少钱买的啊

去了735大洋,有点心痛~~比起普通集成声卡确实差别很大,但对比做工好的高端集成声卡,我觉得普通人已达不到一耳朵分辨出来的差距。当然,细分下动态、细节、解析力等还是要好不少。

网友:
沾声的都贵

网友C:
机箱内的电磁环境,注定了上限不会太高吧

网友:
跟艺术搭边的都贵

楼主:
引用 网友D:
之前也头脑发热入了张华硕 STRIX RAID DLX 声卡,到手后仔细研究了一下才发现参数还不如板载 ALC1220,那个 ...

参数只是一方面。我二奶机在用华硕ROG Xonar Phoebus声卡,参数和听感都觉得不如大奶Z590上的ALC4080。但绝对比一般的集成声卡强。音质可不是只看芯片。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机箱内的电磁环境,注定了上限不会太高吧

很多人都觉得机箱内部环境差干扰大,但我用过那么多独立声卡,除了声卡本身有问题的,即便开到最大音量也不觉得有啥干扰和底噪。

网友:
驱动不好找了

网友:
听不出来好坏。

客厅机是HDMI接天龙功放,功放直接出来。

干活的机器集成声卡+数字功放接2个小音箱,感觉还行

网友E:
集成声卡有沙沙声是因为干扰和电路设计不好,正常情况下是不会有的。
其实现在的AC97在某种意义上和以前的硬声卡没什么区别。
集成和独立的区别没有硬声卡和软声卡的区别大,硬声卡是自带波表,不占用硬盘,不占用CPU资源,在死机的时候还能重复发上一个音,软声卡死了就是死了。
对于普通人来说,声卡不如专业功放,用电脑听音乐,实在是有太多的木桶短板了。

楼主:
你错了,CMI的驱动非常好找。别说老虎卡,就算20年前的8738也有Win10驱动!

楼主:
引用 网友E:
集成声卡有沙沙声是因为干扰和电路设计不好,正常情况下是不会有的。
其实现在的AC97在某种意义上和以前的 ...

沙沙声不是每次使用都会出现,一般好多天后才出现1次,所以不好研究。但不单我的微星Z590,别人使用ALC4080芯片的品牌主板也有这种问题。

网友:
我还在用帝盟S90,老电脑专门装WIN98听歌用,曾经对比过多款创新的声卡,最终保留了又便宜听感适合我的S90声卡

网友:
还是创新的声卡声音好价格实惠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