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电扳手的万向节好用吗?狭小空间无法直接拆的螺丝还有其他解决办法没

楼主(2021-12-24):
除了万向节,狭小空间无法直接拆的螺丝还有其他解决办法没

网友A:
字数补丁

网友B:
为了对付狭小空间不好拧的螺丝 我之前也是买了弹簧的软加长杆还有会旋转角度的披头连接杆、拐角披头杆,都不怎么实用,最后还是直接买加长的披头杆 简单好用一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字数补丁

你这是又要投资一份钱啊 何况得伟没有这种工具,还得掏钱买电池充电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字数补丁

而且这种扭力都很小,普遍不超过100

网友:
直角转换头

网友C:
电动棘轮扳手,冲击扳手也有那种角向的,不过扭力不大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为了对付狭小空间不好拧的螺丝 我之前也是买了弹簧的软加长杆还有会旋转角度的披头连接杆、拐角披头杆,都 ...

有些地方你加长的再多也没用啊,比如说管子下面的螺丝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动棘轮扳手,冲击扳手也有那种角向的,不过扭力不大

电动机轮扳手扭力太小了,都不到100,和电钻差不多了,我估计凡是带角度的扭力都上不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