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群联] 群联UP307(PS2251-07)TH58TEG7DDJTA20 成功量产

楼主(2021-12-24):
淘宝买了些 UP307,就此进入了一大坑,查支持列表发现支持 TH58TEG7DDJTA20,贴上后发现毛子下载的全都不能开卡,只能挨个手动调 ISP 参数……
PS: TH58TEG8DDJTA20 也能开,但是经常性报错,换工具和固件都是随缘开成功

固件可能跟量产工具版本有关系,每个版本可用的固件都不一样。

群联的 AutoISP 功能好像是摆设?挨个测试了固件。。。
注意 Burner 和 Firmware 是对应的,BN07* 是 Burner,FW07* 是 Firmware

Win10 打开量产软件如果这种,右键用管理员运行就可以识别了,刷挂了需要短接识别

有没有大佬知道群联怎么屏蔽坏快?有两个盘开好后跑圈爆红,试了低格和擦除都不行

就不提供下载了,毛子那下对应工具和固件就行

网友A:
群联开卡比较重要的一个文件是 IDBLK_TIMING.DLL 这个文件决定了他支持的颗粒,换不同的这个文件,支持的颗粒不同。
不同的量产版本 一致的IDBLK_TIMING 和fw bn文件 都能量产,当然前提软件支持这个主控。
只有2.0有黑片支持工具,他就是和安国那种类似,全盘读写一遍,但我最近研究,发现屏蔽功能也不行,比较黑的黑片也没法屏蔽干净坏块。
3.0版的stool也只是能量产,没用过他屏蔽功能你可以试一试,我都是用高格,低格时间太久了。而且往往最后爆红。

楼主:
引用 网友A:
群联开卡比较重要的一个文件是 IDBLK_TIMING.DLL 这个文件决定了他支持的颗粒,换不同的这个文件,支持的颗 ...

黑卡工具试过几个,都是网上找来的,都是开卡不成功,这才折腾 MPALL 工具

IDBLK_TIMING.DLL 有尝试替换,但是替换后主程序 UI 就会变了……感觉好奇葩,明明是个数据库。

我倒是对比过这 3 个可用的工具,里面的 IDBLK_TIMING.DLL 文件版本和大小不一样

现在开了 Test Data 100%,按时间算的话,这个功能好像是 prescan。
不清楚这个有没有屏蔽功能,现在过去了 3 个多小时了,等待看能不能开卡成功。

楼主:
试了下,似乎 Test Data 如果调整到 100% 是可以屏蔽掉坏快的,但是另一个颗粒就不行了,可能另一个颗粒废掉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黑卡工具试过几个,都是网上找来的,都是开卡不成功,这才折腾 MPALL 工具

IDBLK_TIMING.DLL 有尝试替换 ...

试试我发的那个sttool黑片工具?

网友:
群联的低格就很迷,拆机正片,高格跑圈绿,低格跑圈红就离谱,而且低格还久,9DDJ低格7个小时,打死不玩群联U盘

网友C:
是不是志鑫家买的,我也买了,贴TC58TEG7DDKTA00用黑片工具量产成功,双贴的,读好像才16M还是18M,写10M不到,用正片工具量产不成功,各种报错,用白片工具量产成功后在3.0的状态下读取才好像是26M,还没有别的主控2.0的快,换了好几种颗粒上去能识别,就是量产不了,各种报错,好不容易量产成功了一两片之后有坏块或者掉盘,折腾10多天之后就扔一边吃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试试我发的那个sttool黑片工具?

现在在低格开卡,等明天结束了再试下你发的包里的工具能不能开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是不是志鑫家买的,我也买了,贴TC58TEG7DDKTA00用黑片工具量产成功,双贴的,读好像才16M还是18M,写10M不 ...

对的,在他家买的。你可以试试我发的工具版本和 ISP。我测试写入都能达 40+MB 读 100+MB 没问题

网友C:
引用 楼主:
对的,在他家买的。你可以试试我发的工具版本和 ISP。我测试写入都能达 40+MB 读 100+MB 没问题 ...

单贴是贴反面吗?要不要跳线,你有没有试03,我收到的板子里面有03的,跟07的好像就一颗电阻有区别,

楼主:
引用 网友C:
单贴是贴反面吗?要不要跳线,你有没有试03,我收到的板子里面有03的,跟07的好像就一颗电阻有区别, ...

贴主控背面,单贴,不需要跳线。倒是有收到几个 303,但是量太少了,收到主要是 307,不想折腾 303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试试我发的那个sttool黑片工具?

试了下,开始后会直接爆红:ERR S0,0x1080

这个工具也不能自动识别 ISP,还是要手动选,按我帖子的固件选的 ISP,不清楚是什么问题导致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试了下,开始后会直接爆红:ERR S0,0x1080

这个工具也不能自动识别 ISP,还是要手动选,按我帖子的固件 ...

这玩意儿都折腾得我想扔掉,各种报错,都没心情折腾了,同样的设置,有时候能成功,有时候不成功,真的无语了,看他家有人评论买20片收到10几片3267,还有几片917,,,感觉不错,不知道靠谱不,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玩意儿都折腾得我想扔掉,各种报错,都没心情折腾了,同样的设置,有时候能成功,有时候不成功,真的无 ...

我一朋友今天收到的,大部分是 3267,小部分 917,极小部分 916

但是 3267 大部分是单贴的,有群里讨论好像没有 R44 跳线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一朋友今天收到的,大部分是 3267,小部分 917,极小部分 916

但是 3267 大部分是单贴的,有群 ...

这几种至少比UP307好吧,UP307用又用不了,扔了又可惜。就算拆件利用都只有3.0的头,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几种至少比UP307好吧,UP307用又用不了,扔了又可惜。就算拆件利用都只有3.0的头, ...

无聊还是可以折腾下的,我这个颗粒就是折腾了很久才开成功的

网友:
买了24片,收到一片is903 bga100的,7片3267ae,1片3267ac,4片is917,一片is916,7片up307,3片up303,3267有两片板子有问题,主控好的,up303和307还没来得及测试,其他都是好的

网友(2023-01-21):
群联MP开3.0我不太会用,但是给个建议,ST-TOOL高格开卡特别容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