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3层别墅走线,3相电是1层一个回路,还是每一层3相平均

楼主(2021-12-24):
排除中央空调这些必须3相电的设备,如果一层一个回路,那么配电箱相对简单,每一层的总闸出来火线全并联,零线全并联,再进一个一个的分闸就行了,如果每一层3相平均,那么还得将3个火线平均分配到分闸上去,电路连接很麻烦,这样虽然有好处(3相平衡,零线电流小),但是有无必要呢?

为什么会有这个疑问呢,是因为5年前装修过一个别墅,当时是3层每一层3相都平均分配的,然而实际使用中发现,例如1层,白天大部分功率在厨房,所以功率大部分在厨房的那一相,又不可能把厨房再单独成微波炉一相,烤箱一相,冰箱一相把,所以三相仍然不平衡。
卧式也是一样,一般情况下大功率设备是空调,而空调一般也不会3个卧式一起开,而且又要正好分布在3相上,哪怕真的3个空调一起开,分布在3相上,也不可能每个时刻功率相同吧,所以我才觉得3相平均分配没有意义。

也就是说,家庭使用和工厂使用完全不同,家庭使用基本就是一个点一个点移动着用的,例如用厨房的时候不会用卧式,卧式用电时候不会用客厅,所以哪怕你是3相分配的,其实每一个时刻主要功率还是集中某一相上。

网友:
家庭使用,没有必要每层都去三相,就那么几十A的电流无需考虑。

网友A:
分开接,火线电流平衡很好理解。但为什么分开接零线电流小呢?

网友:
看你用电属性
一般的居民电,三相平衡要求不高,只要别太离谱就行。

网友:
每层三相到楼层箱平均吧,这样做只有好处没有坏处其实三匹机就建议使用三相电源,虽然三匹还有单相机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分开接,火线电流平衡很好理解。但为什么分开接零线电流小呢?

三相电的属性,当三相完全平衡的时候,零线电流为0
三相电流差别越小,零线电流越小

网友:
不要肉痛隐蔽工程的基础投入,按规范来做,留一定的余量。
水电等预埋管线需要考虑的是高可靠性以及十几二十年的可扩展余地

网友:
每层一相当一户也很合理,不用太过纠结

网友:
用电高峰时测一下各相电压,电压最高的那一相作为动力用电,放底楼,最低的作为全楼照明,如果电压都差不多那么可以随便接。

如果区域电管员负责的话变压器各相负载都差不多,差点的电压会差十来伏。

网友:
家庭用户不用那么严格,家用那点功率算个啥...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三相电的属性,当三相完全平衡的时候,零线电流为0
三相电流差别越小,零线电流越小 ...

三相四线只用220v的时候,三相平衡,零线电流也为0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三相四线只用220v的时候,三相平衡,零线电流也为0吗?

对的,你可以试试拿3根一模一样的电热棒,接3相电,零线电流就为0,零线断开也没事。
所以大功率的机器,一般用3相电,可以少浪费很多,例如一个6.6kw的电机,如果用单相电,火线需要走30a的电流,零线也要走30a的电流,而如果用3相电,零线不需要,每一个火线走10a的电流就够了,假如单根电线电阻是0.1欧,那么用单相电火线浪费90w,零线浪费90w,一共浪费180w,而用三相电,每一条火线浪费10w,一共浪费30w,跟单相电比起来只多用了一条电线而已。

网友:
引用 楼主:
对的,你可以试试拿3根一模一样的电热棒,接3相电,零线电流就为0,零线断开也没事。 ...

涨知识了,谢谢

网友:
不必要这样,家庭一般就是单相供电,然后在户外电网平衡就行了。

网友:
家用每层一相最合理,可以减少很多麻烦,这是三层的情况,如果超过三层,可以对某两层负荷不大的使用在同一相上,或者某一层持续负荷较大,采用三相,其它分相处理。你考虑的三相平衡的问题,是降压变压器处理的,和你一家一户影响不大。

网友:
引用 楼主:
对的,你可以试试拿3根一模一样的电热棒,接3相电,零线电流就为0,零线断开也没事。
所以大功率的机器, ...

你是个好电工,你提的这个问题其实你自己已经心里有底了
如果你仅仅纠结三相不平衡的问题,大可不必担心,只要进户线、分支分配线满足你的最大负荷就可以了,没有哪个用电用户可以做到绝对的三相平衡,负载平衡只能是相对

网友:
引用 楼主:
对的,你可以试试拿3根一模一样的电热棒,接3相电,零线电流就为0,零线断开也没事。
所以大功率的机器, ...

谢谢指导,非常感谢!

网友:
能用3相电的肯定是有大功率准工业设备,建议3相工业设备单独一路,民用设备单独一路,民用设备用一个回路,但是民用回路要可以切换到另2个回路上,。按我理解别墅应该有一个独立配电室,设置一个总配电箱,分出一路到工业设备分电箱,再分出一路到民用分电箱,民用分电箱后分3个楼层支电箱。

网友:
引用 楼主:
对的,你可以试试拿3根一模一样的电热棒,接3相电,零线电流就为0,零线断开也没事。
所以大功率的机器, ...

如果功率都是6.6kw,导线长度相等的情况下,220v电压30A电流选择导线的平方数和380v电压10A电流选择导线的平方数不同,所以同样长度的情况下,这两种导线的电阻是不同的,计算时都按0.1欧有点不合适。但是用380v供电时确实损耗小一点。以上内容仅是个人理解

网友:
如果是用电量大的办公楼,几十层的那种,三相怎么均衡,按楼层分也不平衡吧,是不是后期需要电工看情况调整线路?
问这个问题,是因为前段时间看到一个产品的介绍,号称能自动均衡三相供电,已经有使用案例,而且据说有省电效果,这个产品很贵,那么到底是智商税,还是真必要用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