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司的太阳能灯里拆的,这是什么电池

楼主(2021-12-24):
这是什么类型的电池

网友A:
32650磷酸铁锂吧。

网友B:
另外一侧是否还有一个电容绑着?

网友C:
目测是32650磷酸铁锂。很多太阳能路灯都用的这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另外一侧是否还有一个电容绑着?

没有,好像是四节并联

楼主:
引用 网友C:
目测是32650磷酸铁锂。很多太阳能路灯都用的这样的。

用太阳能板直接充电,不会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32650磷酸铁锂吧。

电路是直接用太阳能板充电,电压也不符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电路是直接用太阳能板充电,电压也不符啊

没有充电电路?应该不会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有充电电路?应该不会吧。

太阳能电池板通过一个防倒灌二极管和电池直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有充电电路?应该不会吧。

拆开电池包里有保护板,应该有充电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