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修三星旅行充电器ETA-U90CBC

楼主(2021-12-24):
充电器放在办公室,平时大家随便用,5V2A,可能同事拿它充大功率设备了,给充电器烧裂纹,我就用透明胶带缠了下继续用,看昨天中午躺沙发休息,就拔下来换插排充电,等再换回去时,发现不能充电了,重新插拔USB接口,偶尔还显示充电,但马上就掉了,估计是里面接触不良。拿刀别开上盖,抽出电路板,发现下面插舌松动,接触不良,用刀刮了刮灼蚀黑印,又把手指伸就去,掰弯插簧,重新安装,胶带五花大绑搞定,还能继续服役。

网友A:
5V2A充大功率设备他也有心无力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5V2A充大功率设备他也有心无力啊

感觉这种插头设计本身就有问题,容易因接触不良而打火升温。。要是焊一下估计会很好,就是空间小不方便操作

网友B:
正品,比山寨的做工好多了!

网友C:
前段时间也修了一个三星的快充头,一样的毛病,弹片有点深,我掰不到,只是板子接触的地方锡被磨了一个凹痕,重新补焊了一遍,装回去就正常了。感觉这种结构的充电头都有这个问题,电源板在壳子里松动后就会接触不良,封盖之前,我还灌了些704进去,应该就不会有松动的问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前段时间也修了一个三星的快充头,一样的毛病,弹片有点深,我掰不到,只是板子接触的地方锡被磨了一个凹痕 ...

我一直好奇,704和铸工胶哪个更适合固定。。
PS:这两个我都没用过,我一般只有AB胶和502之类,小店能随便买的胶

楼主:
引用 网友C:
前段时间也修了一个三星的快充头,一样的毛病,弹片有点深,我掰不到,只是板子接触的地方锡被磨了一个凹痕 ...

可惜一是不懂电路分析,二是直接找到故障点,没有技术探讨价值,所以就没有照的十分详细具体。。。

楼主:
引用 网友B:
正品,比山寨的做工好多了!

对降压和整流都不懂,拍的有点马虎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一直好奇,704和铸工胶哪个更适合固定。。
PS:这两个我都没用过,我一般只有AB胶和502之类,小店能随 ...

704更适合电子类产品些,绝缘性好,也有一定的导热功能,凝固后不像铸工胶那样是梆硬梆硬的,还是有点韧性,如果哪里坏了还可以一点点抠开再维修

网友:
这款头子我有次接错负载 接了3a的 电压3v多 居然没有保护

网友D:
你这壳开得?无法形容啊,你看我开得是不是天衣无缝

网友E:
正文的文字能不能不要调成紫色,网页调成关灯模式下,基本看不了。要全选文字才能看

楼主:
引用 网友E:
正文的文字能不能不要调成紫色,网页调成关灯模式下,基本看不了。要全选文字才能看 ...

原来还会这样啊,万万没想到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这壳开得?无法形容啊,你看我开得是不是天衣无缝

在单位,工具不得手,啥也没有,还是个壁纸刀,最后还是螺丝刀撬开的。。。关键是它本身就裂口了,我也没把它当个好东西在用。。。

如果要是值钱的东东,那一定小心谨慎

网友D:
引用 网友E:
正文的文字能不能不要调成紫色,网页调成关灯模式下,基本看不了。要全选文字才能看 ...

好像我和你不一样,能看清

网友E:
引用 楼主:
原来还会这样啊,万万没想到啊

不知道,反正就这样

楼主:
引用 网友D:
好像我和你不一样,能看清

可能手机浏览器不一样吧,反正我从来没用过夜间模式。。。。正常看就可以,为啥用夜间,难道为了保护视力?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不知道,反正就这样

我也试了,夜间模式显示挺好。

网友D:
引用 楼主:
可能手机浏览器不一样吧,反正我从来没用过夜间模式。。。。正常看就可以,为啥用夜间,难道为了保护视力 ...

我晚上也不会用夜间模式,看不惯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晚上也不会用夜间模式,看不惯

色差太大,我眼球适应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