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1p+n断路器和2p的区别,网上是不是说错了

楼主(2021-12-24):
我的理解中,1p+n的表示只检测火线电流,不检测零线电流,如果火线电流超过,火零线是一起切断的,这种断路器不能接反,原因是接反就检测不到火线电流了,但是只要零线电流超标,还是会切断零火线的。
而2p就是零火线电流都检测,任何一个超标,零火线都切断。

然而网上搜了一下,不少文章都说1p+n切断时候只切断火线,零线是不切断的,如果接反,那么断开后负载还是带电的,如果真是这样,那还要+n干嘛,直接1p不是一样的效果吗?

网友A:
网上假的现在什么阿猫阿狗都能裝大尾巴狼

网友:
引用 网友A:
网上假的现在什么阿猫阿狗都能裝大尾巴狼

这个是1p+N的漏电断路器你看看N上面有没有开关吧,只不过过载保护和漏电保护只有L上面有接反了保护会失效

网友:
网上说的是对的,你的理解有误。

网友:
不是哦,1P+N是只切断火线而不切断零线,2P是零火全切断,1P+N只是方便零线汇总进漏保而不用设置多个汇流排。

网友:
拿个万用表自己测一下不就知道了

网友:
1P+N和1P本质是一样的,都只有1个触点,这个触点只能接火线。
1P+N有些是带漏保的,所以必须要N才能检测零火电流平衡;
反正我不会用1P+N的漏保产品,我总觉得两个触点漏保产品安全性要高;空开可以用1P的。

楼主:
好嘛,就帖子里已经出现分歧了,所以真要找一个用万用表测测看了。

网友:
1P+N占位小,相当于1P,成本低点,跳闸时也能断N线,N线应该没灭弧功能,寿命不长

网友A:
楼上几个我也是真的服不懂装懂,反正正经大牌的1P+N n上面也带开关的,我们用的伊顿和施耐德的都是这样1N相对于2p的主要是省空间 2p+漏电模块要占4p的尺寸只要不接反就没事,当然我们做外贸防爆配电箱的,有的外国客户就能接受1n的有的就不接受

网友B:
1P+N专指漏保,没漏保你加N有啥用?

2P可能是空开也可能是漏保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上几个我也是真的服不懂装懂,反正正经大牌的1P+N n上面也带开关的,我们用的伊顿和施耐德的都是这样1N相 ...

有专门的2P漏保,ABB、师奶的、德力西都有

网友C:
引用 网友B:
1P+N专指漏保,没漏保你加N有啥用?

2P可能是空开也可能是漏保

1P+N的空开只占一位,1P+N的漏保至少占2位,1P+N不是漏保的专有名词。

网友C:
有论坛就是有好处,前辈众多,文章也很多,随便找找就能找到。
说的都没错但又都不全面。
坛子里就有拆机和解释,随便找了两老皇历!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4908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57629

网友B:
引用 网友C:
1P+N的空开只占一位,1P+N的漏保至少占2位,1P+N不是漏保的专有名词。

那种叫做1P空开,不叫1P+N空开

1P+N需要在1P上挂个N,那玩意都是漏保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有论坛就是有好处,前辈众多,文章也很多,随便找找就能找到。
说的都没错但又都不全面。
坛子里就有拆机和 ...

哦,原来现在还真有这种1P+N的空开了啊,倒是没见过

网友C:
引用 网友B:
那种叫做1P空开,不叫1P+N空开

1P+N需要在1P上挂个N,那玩意都是漏保

你觉得那个+N是漏保的意思吗?
虽然我不认同,但还是尊重你的意思!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觉得那个+N是漏保的意思吗?
虽然我不认同,但还是尊重你的意思!

原来如此,我没见过这玩意

我自己用的2种2P漏保,ABB和师奶的,一种是1位的,一种是2位的

网友D:
淘宝看到的基本上都同时分离断开

网友:
引用 网友D:
淘宝看到的基本上都同时分离断开

你发的这个,师奶的、德力西、ABB都是2P漏保

貌似正泰这个也是2P漏保